如何进入spi中断,需要怎么设置

楼主(2019-03-13):
如何进入spi中断,需要怎么设置

网友A:
这两个编译器是有区别的  数据类型bit数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B:
什么意思?能打个比方吗?

楼主:
比如在 boot.asm 对应位置里设置好 ljmp 函数名后

还要怎么设置吗?

网友C:
你讲的是PSoC5 还是PSoC1 的spi interrtupt?

楼主:
?我想知道怎样才能进入 中断函数

网友D:
PSoC1 ljmp后的函数名不需要你设置,要到spis_cInt.asm中找中断处理函数入口, 跳的main.c 或其他文件中你处理这个中断的函数去。

网友E:
PSoC5 你可以参照http://www.cypress.com/index.cfm?rID=38792

网友F:
我也觉得你更象在说psoc1

楼主:
是PSoc5,我想用cypress读按键,然后发送到STM8

网友G:
cypress用查询的话处理的慢,不能连续的传送几个要发送的字节,

楼主:
嗯,会带上STM8发过来的数据,所以用中断的话,应该可以做到连续发送

网友H:
应该都有自己对应的中断入口的吧…………

楼主:
懂了懂了,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