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 WiFi为啥这么慢?六大原因分析

楼主(2019-03-13):
WiFi为啥这么慢?六大原因分析

经常遇到连上WiFi但是很慢,只能干着急。一般解释说跟网络带宽和使用人数有关。我想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原因会使WiFi变慢呢?
网速慢几乎成了每个宽带运营商收到客户投诉频率最高的话题。有研究表明,目前大多数消费者使用到的WiFi速度一般仅是其路由器带宽上限的50%左右。
WiFi速度之所以没有达到大家的期望,跟这六个因素有关。

1. WiFi信号拥堵
用户在通过WiFi接入网络的时候,其实就像收听电台一样,使用的是一个固定频率的无线波段,因此用户所在地区周边有多少类似的信号发射、接收设备就会对WiFi的使用体验构成多大影响。
即便你手机上的WiFi信号条是满格,实际的WiFi信号可能也会非常缓慢,而包括手机、无绳电话、微波沪、蓝牙设备甚至是无线婴儿监控设备都有可能影响WiFi的信号质量。

2.设备无法同时发送、接收数据
由于WiFi信号无法同时发送、接收数据,这就使得这一网络接入方式会比其他方式产生更多的数据延迟现象。而且,许多人同时使用同一WiFi信道也会大大影响到WiFi的信号强度。
事实上,你的路由器通常可以使用上百个WiFi信道,但大多数人仅仅会将路由器信道选择的选项调节到“自动”模式,因此大多人都是在使用如今已经异常拥 挤的2.4GHz频率信道。此外,如果你身处一个网络信号充沛的地区,你的路由器还会持续查找最佳的网络信道,这同样也会产生网络延迟的现象,而且这并不 是宽带运营商所能够解决的问题。

3.天生缺陷
无论WiFi技术未来会有多大的改善,无线连接方式也将很难超过现有的有线互联网接入模式。
WiFi不会彻底取代有线互联网连接,它只是一个更加方便的联网解决方案。

4.后台工作
如果在排除了以上所有因素后的WiFi速度依旧没有得到改善的话,不妨检查一下你的软件是否在自动同步数据和照片吧。事实上,包括全球最大综合性数字发 行平台Steam、Netflix和BitTorrent这些应用都会在后台传输文件,这会极大影响用户的WiFi速度。而且,由于这些应用大多是在后台 默默工作的,因此许多用户根本就想不起来它们的存在。

5.路由器位置
无线路由器的摆放位置对于信号强度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比如,如果你将路由器放在一堵水泥墙边上的话,其信号强度将会大打折扣。如果可能的话,路由器的最佳摆放位置自然是屋子正中间的天花板上(当然,许多消费者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6.连接设备差异
如果你的iPhone 3G WiFi连接速度没有iPhone6快的话,千万不要惊讶,因为WiFi的连接速度跟连接设备的信息处理速度同样有着很大关系。
四条建议:
1.将自己的路由器设备升级到那种可以同时支持2.4GHz和5GHz频率的双频路由器。但需要指出的是,5GHz频率信号的穿墙能力不及2.4GHz,且有不少较老的设备不支持这一WiFi频率。
2.通过信道查看器查到所在地区的WiFi信道使用情况,然后选择较为畅通的信道使用。
3.如果你手头拥有一部闲置无线路由器的话,不妨考虑通过无线信号中继、或者放大的方式来加强室内的WiFi信号强度。
4.如果你的路由器拥有高功率和低功率等不同电源使用方案可选的话,通常低功率的使用方案会拥有更好的WiFi信号强度。

网友A:
那么多原因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