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基础中的30来个实验

楼主(2019-03-13):
电路理论分析的数学,是优美的,必要的,重要的,基础的。但是这些只适用于网络的纸上模型。对于实际情形如何,必须设计、搭建和测试。
所以简单的算是不行的,只是看书中的照片也是不够的,要自己动手测。

测量分为两种,一种是时域示波器:

一种是频域示波器:

上图是方波的频谱。

楼主:
上图中的阶跃信号,和教科书上常见的波形--阶跃信号,看起来相同,横平竖直,非常理想。

但是一旦把时基放大,看到的波形是这样的:

从上图可见,对于实际的阶跃信号,上面的那个角,一点也不尖,看起来很圆滑。下面那个角看起来好多了,但是也不够尖。

既然电压从0V上升到终值200mV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一般定义个上升时间tr,这个上升时间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不是精密定义的,二是每个设备的上升时间一般都不相同。

之所有没有办法精确定义,是因为上面那个是圆角,没办法确定到底何时上升完成了。所以一般选择是5%或10%上升到90%或95%所需的时间。

由上图可见,这个上升时间是2.5uS.

楼主:
信号发生器中所谓的多拼音:

原来是100k、200K。。。。1Mhz正弦波的叠加:

楼主:
把示波器波形数据csv调到matlab中读取的方法:

先保存CSV格式的数据:

然后把保存的CSV数据(DS0001.CSV)保存到matlab的读取目录下。

如果是深度存储数据,那么读取数据的时间可能会很长。

然后用matlab读取数据:

data = xlsread('DS0001.csv')

plot(data(:,1),data(:,2))

网友A(2019-07-18):
厚实的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