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单片机输入IO接下拉电阻和电容,检测高低电平出问题

楼主(2019-03-13):
新手请教,我让单片机的一个IO作为输入检测高低电平,使用环境有一定电磁干扰,电路图如下,单片机内部给这个GPIO做了内部下拉处理

Sig端相当于机械开关,只有+5v和断路两种状态,为什么Sig端为断路时,GPIO也会读取到高电平?
如果要保证稳定性,这个电路要怎么改,还要加什么器件?

网友A:
我来和你一起等大佬啊!

网友B:
看一下输入PIN的波形
估计是没有配对

楼主:
也测试过将GPIO改成上拉,但当Sig端接地,GPIO应该稳定读取到低电平,但是这时候只要有个电机在旁边转,这个GPIO就会持续读到高电平

网友C:
R2的10kΩ是你实际测试过吗?是不是焊接错了?

楼主:
测试用100KR的做下拉电阻也会读取到不稳定的电压

网友D:
真诚欢迎电子行业的朋友加入电子芯片交流群共同探讨  QQ群号 561558502

网友E(2024-11-08):
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