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ini51用内部晶振时,timer0和timer1无法同时启动

楼主(2019-03-13):
各位大侠!请指点。
以下时我的main.c

/**************************************************************************//**
* @file     main.c
* @version  V2.10
* $Date: 13/10/07 3:56p $
* @brief    MINI51 Series General Purpose I/O Driver Sample Cod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2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ini51Series.h"
#include "GPIO.h"
#include "custom.h"

void WDT_IRQHandler(void)
{

    // Clear WDT interrupt flag
    WDT_CLEAR_TIMEOUT_INT_FLAG();

    // Check WDT wake up flag
    if(WDT_GET_RESET_FLAG()) {
        WDT_CLEAR_RESET_FLAG();
    }

}

void UART_IRQHandler(void)
{
vu32 uart_isr_back;
vu32 uart_fsr_back;
uart_isr_back=UART->ISR;
uart_fsr_back=UART->FSR;
if(UART->ISR&UART_ISR_RDA_INT_Msk)
{
while(UART->ISR&UART_ISR_RDA_IF_Msk)
while(!(UART->FSR&UART_FSR_RX_EMPTY_Msk))
{
        if(++uart_rxcnt>uart_buffer_size)
                {
                uart_rxcnt=uart_buffer_size;
                return;
                }
                uart_data_buffer[uart_rxin]=UART->RBR;

                if(++uart_rxin>=uart_buffer_size)
                        uart_rxin=0;

}
}
}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
vu8 i;
///20ms
    TIMER_ClearIntFlag(TIMER0);
        flag_check_key=1;

                                M62429_SDA=~M62429_SDA;

}
void TMR1_IRQHandler(void)
{
///190us

           TIMER_ClearIntFlag(TIMER1);

        M62429_SCL=~M62429_SCL;

}
/**
* @brief       Port0/Port1 IRQ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e Port0/Port1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Mini51.s.
*/
void GPIO01_IRQHandler(void)
{

}

/**
* @brief       Port2/Port3/Port4 IRQ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e Port2/Port3/Port4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Mini51.s.
*/
void GPIO234_IRQHandler(void)
{

        P3->ISRC = 0x10;

}

/**
* @brief       External INT0 IRQ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e External INT0(P3.2)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Mini51.s.
*/
void EINT0_IRQHandler(void)
{

}

/**
* @brief       External INT1 IRQ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e External INT1(P5.2)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Mini51.s.
*/
void EINT1_IRQHandler(void)
{

}

void SYS_Init(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if 1
    /* Set P5 multi-function pins for XTAL1 and XTAL2 */
    SYS->P5_MFP &= ~(SYS_MFP_P50_Msk | SYS_MFP_P51_Msk);
    SYS->P5_MFP |= (SYS_MFP_P50_XTAL1 | SYS_MFP_P51_XTAL2);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external 12MHz XTAL, internal 22.1184MHz */
    CLK->PWRCON |= CLK_PWRCON_XTL12M |CLK_PWRCON_IRC22M_EN_Msk|CLK_PWRCON_IRC10K_EN_Ms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_STB_Msk | CLK_CLKSTATUS_IRC22M_STB_Msk|CLK_CLKSTATUS_IRC10K_STB_Msk);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IRC22M_STB_Msk|CLK_CLKSTATUS_IRC10K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XTL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IRC22M,CLK_CLKDIV_HCLK(1));

    /* STCLK to XTL STCLK to XTL */
    CLK_SetSysTickClockSrc(CLK_CLKSEL0_STCLK_S_HCLK_DIV2);
#endif

    /* Enable IP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PWM01_MODULE);

//    CLK_EnableModuleClock(WDT_MODULE);

    /* Select IP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_MODULE,CLK_CLKSEL1_UART_S_IRC22M,CLK_CLKDIV_UART(1));
//   CLK_SetModuleClock(WDT_MODULE,CLK_CLKSEL1_WDT_S_IRC10K,CLK_CLKDIV_UART(1));
    CLK_SetModuleClock(TMR0_MODULE,CLK_CLKSEL1_TMR0_S_HCLK,0);
    CLK_SetModuleClock(TMR1_MODULE,CLK_CLKSEL1_TMR1_S_HCLK,0);
//    CLK_SetModuleClock(TMR0_MODULE,CLK_CLKSEL1_TMR0_S_HCLK,0);

#if 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0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 RXD and TXD */
    SYS->P1_MFP &= ~(SYS_MFP_P12_Msk | SYS_MFP_P13_Msk);
    SYS->P1_MFP |= (SYS_MFP_P12_RXD | SYS_MFP_P13_TXD);

    /* Set P2 multi-function pins for PWM Channel 0~4  */
    SYS->P2_MFP = (SYS_MFP_P23_PWM1 );

    SYS->P4_MFP &= ~(SYS_MFP_P46_Msk | SYS_MFP_P47_Msk);

    SYS->P4_MFP |= (SYS_MFP_P46_GPIO | SYS_MFP_P47_GPIO);
#endif

    /* To update the variable SystemCoreClock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void UART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SYS_IPRSTC2_UART_RST_Msk);

    /* Configure UART and set UART Baudrate */
    UART_Open(UART, 96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 (void)
{
//    int32_t i32Err;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In the end of SYS_Init() will issue SYS_LockReg() to lock protected register. If user want to write protected register, please issue SYS_UnlockReg() to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

    /* Init UART for printf */
     UART_Init();

    CONTROL4=0;
    CONTROL3=0;
    UNLOCK=0;
    V5_CTRL=0;
    V9_CTRL=0;
    GPIO_SetMode(P0, BIT0,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0, BIT1,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0, BIT5,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0, BIT6,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0, BIT7, GPIO_PMD_OUTPUT);
    MASTER_DETECT=0;
    GPIO_SetMode(P0, BIT4, GPIO_PMD_INPUT);

        CONTROL2=0;
        DOOR2_SEL=0;
        DOOR1_SEL=0;
       GPIO_SetMode(P1, BIT0,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1, BIT4,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1, BIT5, GPIO_PMD_OUTPUT);

        RING_ON=0;
        MIC_CTRL=0;
       GPIO_SetMode(P2, BIT2,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2, BIT6, GPIO_PMD_OUTPUT);
        DOOR1_CALL=0;
        DOOR2_CALL=0;
       GPIO_SetMode(P2, BIT4, GPIO_PMD_INPUT);
       GPIO_SetMode(P2, BIT5, GPIO_PMD_INPUT);

        PORT1=0;
        PORT2=0;
        PORT3=0;
       GPIO_SetMode(P3, BIT0,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3, BIT1,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3, BIT2, GPIO_PMD_OUTPUT);
        AUDIO12_CTRL=0;
        AUDIO_CRTL=0;
       GPIO_SetMode(P3, BIT5, GPIO_PMD_INPUT);
       GPIO_SetMode(P3, BIT6, GPIO_PMD_INPUT);
        M62429_SCL=0;
        M62429_SDA=0;
       GPIO_SetMode(P4, BIT6,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4, BIT7, GPIO_PMD_OUTPUT);
        MUSIC_DATA=0;
        MUSIC_RST=0;
        CONTROL1=0;
        LED_CTRL=0;
       GPIO_SetMode(P5, BIT0,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5, BIT1,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5, BIT3,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5, BIT4, GPIO_PMD_OUTPUT);
        MUSIC_BUSY=0;
       GPIO_SetMode(P5, BIT4, GPIO_PMD_INPUT);

        MCU_DATA=0;
    GPIO_SetMode(P3, BIT4, GPIO_PMD_INPUT);        ////data-in

    GPIO_EnableInt(P3, 4, GPIO_INT_RISING);

   /* Enable interrupt de-bounce function and select de-bounce sampling cycle time */
    GPIO_SET_DEBOUNCE_TIME(GPIO_DBNCECON_DBCLKSRC_HCLK, GPIO_DBNCECON_DBCLKSEL_1);
    GPIO_ENABLE_DEBOUNCE(P3, BIT4);

#if 1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0_MODULE);

    TIMER_Open(TIMER0, TIMER_PERIODIC_MODE, 30);

    // Update prescale and compare value to what we need in event counter mode.
     TIMER_SET_PRESCALE_VALUE(TIMER0, 40);
    TIMER_SET_CMP_VALUE(TIMER0, 10000);   ////1000-50us 2000-100us

    // Counter increase on falling edge
    //   TIMER_EnableEventCounter(TIMER0, TIMER_COUNTER_FALLING_EDGE);
    // Start Timer 0
                TIMER_Start(TIMER0);
    // Enable timer interrupt
            TIMER_EnableInt(TIMER0);
            NVIC_EnableIRQ(TMR0_IRQn);

    SYS_ResetModule(SYS_IPRSTC2_TMR1_RST_Msk);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1_MODULE);

#if 1
    TIMER_Open(TIMER1, TIMER_PERIODIC_MODE, 100);
      // TIMER_SET_PRESCALE_VALUE(TIMER1, 40);

    // Update prescale and compare value to what we need in event counter mode.
     TIMER_SET_CMP_VALUE(TIMER1, 1900);
    // Counter increase on falling edge
    //   TIMER_EnableEventCounter(TIMER0, TIMER_COUNTER_FALLING_EDGE);
#endif
    // Start Timer 0
      TIMER_Start(TIMER1);

    // Enable timer interrupt
      TIMER_EnableInt(TIMER1);
      NVIC_EnableIRQ(TMR1_IRQn);

     UART_ENABLE_INT(UART, (UART_IER_RDA_IEN_Msk));
     NVIC_EnableIRQ(UART_IRQn);

    // PWM2 frequency is 300Hz, duty 50%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 1, 2360, 50);

    // Enable output of all PWM channels
    PWM_EnableOutput(PWM, 0x02);
  //  PWM_Start(PWM, 0x02);

#endif
        init_custom();

   /* Waiting for interrupts */
    while (1)
            {
;

        }

}

只要我的外部晶振不启动,
    /* Enable external 12MHz XTAL, internal 22.1184MHz */
    CLK->PWRCON |=CLK_PWRCON_IRC22M_EN_Msk|CLK_PWRCON_IRC10K_EN_Msk;

我的timer0和timer1就只能启动一个, 然后我只要后定义的是timer1,那就只能timer1启动。
    CLK_SetModuleClock(TMR0_MODULE,CLK_CLKSEL1_TMR0_S_HCLK,0);
    CLK_SetModuleClock(TMR1_MODULE,CLK_CLKSEL1_TMR1_S_HCLK,0);

找了很久找不到问题!!!求助!!

网友:
这个系列好像都是英文手册。

网友A:
从官网改过来的timer0, timer1可以正常动作,附件你测试看看

楼主:
@jasontu:
谢谢!!您提供的软件已经是打开了外部晶振的了,目前我的问题是只用内部晶振的情况下,timer0和timer1不能同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