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3也接地了,也复位了,还是没法用dfu烧写

楼主(2019-03-13):
p43也接地了,也复位了,还是没法用dfu烧写

网友A:
提示什么

楼主:
就提示那个dfu fail

网友B:
一直不行?

楼主:
之前用过mg84fl54用dfu很正常啊,这个为什么不行了呢,还是还有其他没注意的地方?

网友C:
你得信息不够多啊

楼主:
还有就是这是新拿到的片子,插上usb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而之前用84fl564的时候新的插上显示人体学设备

网友A:
请接P45到地,然后复位,进入DFU.

网友D:
看手册上说的是把P45接一个47K电阻到地,然后复位,在USB view里没出现人体工程学设备求解答!!
重启电脑就好了。。

楼主:
好的,我试试

网友E:
mg84fl54 是P43接地;MG84G564 是P45接地,然后按复位键进入DFU.

网友F:
这个还是请教下比较熟悉dfu烧写的大侠的

网友G:
这个就不是很清楚了,先查点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