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灵敏度和误触发,貌视二者有矛盾啊

楼主(2019-03-13):
如何解决灵敏度和误触发,貌视二者有矛盾啊

网友A:
CapSense触摸感应的灵敏度可以通过软件来调节,参数:Finger Threshold,Noise Threshold等等.

网友B:
自己在软件程序中 做一个延时。
设置一个比较折中的参数....

网友C:
那可能多的把各种可能的误触发的情形都考虑到,分析他们的触摸感应特性,做一个比较全的库
每次做真假触摸的比较

网友D:
楼上两位说的是,所以要将调节到一个最适合的程度,呵呵

网友E:
对,区别真假触摸在具体感应特性上的表现

网友F:
这两个是互相矛盾的、,所以只需要找一个适合点就好了,呵呵

网友G:
适合点好难找啊,呵呵

网友H:
CY的方案可以比较简单的调到最适合的灵敏度

网友I:
其实CY把一些比较常见的误触发的库已经做好了,可以直接调用

网友J:
你主要把你们那个产品在它自己的特殊应用中所可能产生的几种误触发情况做一些处理,可以和楼上的一些方法结合用啊

网友K:
这个就要看你对系统的要求了……

楼主:
你可以手动调试,触摸灵敏度不要调的特别高,不然确实会引起误触发的,正常情况下,手指阈值,噪声阈值这些参数按照capsense design guide 上面进行设置就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不过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客户具体用在什么场合,对灵敏度的要求具体是怎么样。

网友B:
如果有实际项目,确实有问题的话,找cy的代理商,然后进行协助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哦,呵呵,那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