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向单片机传输数据

楼主(2019-03-13):
电脑A与单片机A用USB转串口线连接,外地的电脑B,向单片机A传输数据!
我该怎样做?

网友A:
实际上是电脑B<-->单片机A<-->电脑A之间进行通信吧

网友B:
电脑b->电脑a->单片机a?恐怕要自己写tcp了。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上位机控件。

网友C:
上位机软件恐怕要你自己写。电脑A到单片机用485通信就可以,最好不要用USB转串口,直接用COM口最好。要保证通信质量。

网友B:
这个是没有提供实例的,没实现IRP_MJ_READ的例程的,他们都是使用IRP_MJ_DEVICE_CONTROL这个例程来传输数据的

楼主:
没有现成的上位机,打算自己用VB写!不知道是否可行!TCP是不是很麻烦啊

网友A:
不用单片机。 用两个 RS232转RS485转换器,连接两个电脑

网友D:
直接远程登录不就完了.....

费什么劲啊

网友E:
我使用的芯片是Cy7c68013,51的MCU。

网友F:
是的,如果两个电脑都有网口也一样

网友C:
嗯,如果电脑没有串口,也没有网口,只有usb的话,还是买个现成的吧

网友D:
自己做不值得,时间宝贵啊。

网友A:
电脑A与电脑B可以通过以太网(TCP或UDP)进行通讯

网友B:
对于单片机可以使用串口通讯。

网友A:
有一种叫串口服务器的东西,这样你就不用开通电脑A了,直接远程你的MCU A.

楼主:
多谢各位大师,我再思考一下

网友G:
单片机学的差不多了,下一步学点什么东西比较好

网友D:
单片机只是嵌入式系统的核心。无论其功能有多强大,其必须还得和外围协同工作。因此除了学好(其实“熟悉”为更妥,因为该学好的是《微机原理》)单片机外,还必须掌握外围的特性(如前后向通道,界面和通讯等)。由于嵌入式系统是被应用于(或称嵌入于)各类不同的领域,相关技术的涉及面甚广,故可谓学不胜学。因此,还必须结合相关行业或领域来学习相关的技术知识。

网友A:
就一工具而已,就象学机械的学会了绘图,学会了开车刨床一样。找准个好点的行业才是真的

网友E:
单片机学精这个问题本身不是什么问题,知道单片机不算什么,知道怎么用好单片机才是重点,一款单片机基本就是那么些东西,只要会C,不涉及到操作系统,掌握那些模块并不难,难的是用那些模块按照要求设计外围电路并结合软件设计出稳定可靠的产品才难,所以所谓学精就是知道用单片机设计整体的电路稳定可靠的实现所要求的功能并保证稳定工作

网友F:
生命是有限的,技术是无限的。

网友C:
有句话说,还有不懂硬件的软件工程师?

楼主:
嗯,任重道远啊

网友H:
这个类似于双机通讯的哈

网友I:
这个注意电平信号的匹配的处理,,很关键的哈

网友I:
还一个就是单片机跟电脑计算机的共地问题的,不然信号是不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