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频率连续变化的正弦波?

楼主(2019-03-13):
当可以用PWM产生固定频率的正弦波后,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频率连续变化的正弦波?

楼主:
注:PWM频率要求固定
现在我只能实现2的倍数的频率,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连续变化的频率

网友A:
这不是问题
通过 CCR 可以改变脉宽;
那么通过 ARR 就可以改变频率

网友B:
实现频率连续变化的正弦波?
那就看你怎么处理了

楼主:
楼上说的对,但是固定ARR,即不改变频率,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实现连续的频率变化,当然做2的倍数的频率变化很简单,就是连续的搞不清楚如何实现?

网友C:
实现连续的频率变化, 那就连续改变 ARR 咯

网友C:
连续是什么概念?

楼主:
连续就是说,现在输出500Hz正弦波,下一分钟输出501Hz正弦波,再下一分钟输出502Hz,每隔一分钟频率加1Hz,如503Hz,504Hz,505Hz.............,一直到1500Hz,再从500Hz开始循环。
现在我可以做500Hz,1000Hz,15000Hz,但不知其他频率在500Hz的基础上怎么做?

楼主:
4楼,我都说了不改变频率,因为改变频率后级滤波将不好做

网友D:
楼主你好!能否将你的PWM产生固定频率的正弦波的程序共享一下,最近一直在弄没弄好!

网友E:
恩我也想知道 PWM产生固定频率的正弦波的源程序,希望开源

网友F:
楼主,你又说不改变频率,又说频率连续变化,这个感觉有点矛盾,是我没看懂吗?

网友G:
楼主你研究出来了吗?我也在研究频率实时变化的PWM

网友H:
不可能真正的连续的把

网友I:
会不会有顿点 很短时间的那种

网友J:
用两个通道进行互补可以么

网友K:
是无缝衔接吗

网友L:
这个  期待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M:
没有这么做过 帮楼主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