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数据

楼主(2019-03-13):
用pic单片机将温度传感器的数据读出并显示在数码管上
具体怎么操作啊 刚学没多久感觉无从下手

网友A:
具体操作就是:读取温度传感器的数据,然后输出显示在数码管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操作就是:读取温度传感器的数据,然后输出显示在数码管上......

非常对!!!!

网友C:
搭个硬件,写个程序,烧写程序到芯片中,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操作就是:读取温度传感器的数据,然后输出显示在数码管上......

额,你这也太具体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搭个硬件,写个程序,烧写程序到芯片中,即可。

有个pic的开发板,是直接烧写程序吗?

网友D:
什么类型的温度传感器?数字还是模拟的?
如果是数字的,接口形式怎么样?数据读取格式/协议如何?
如果是模拟的,输出电压范围是多少?电压采样值和具体温度是如何对应的?
以上,需要看传感器数据手册和电路图,都弄清楚了,再动手不迟。

网友D:
楼主使用哪款PIC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使用哪款PIC单片机?

是16877a

网友D:
PIC16F877A

楼主:
对,就这个 。用的是温湿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