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批量修改丝印的问题

楼主(2019-03-13):
我用AD13画图,PCB丝印字体有些大。
请问高手,有没有批量修改丝印的方法啊?谢谢!

网友A:
我陪你等大佬啊!!!!!

网友B:
1.选中其中任意一个丝印2.点击鼠标右键
-> 查找相似对象
-> Text King 后面的 Any 改为 Same

-> 点击确定后
-> 改成需要的字高和字宽

-> 点确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