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工作是否稳定

楼主(2019-03-13):
我用5V供电的有源晶振为DSP提供时钟,是否可以将其用两个电阻进行分压后再接到DSP的时钟输入端,这样做的话,时钟工作是否稳定?

网友A:
这样做不好

网友B:
建议使用晶体。

网友C:
串个电阻就可以啦  不需要分压

网友D:
尽管像这样依然可以工作,但是不推荐使用楼主的方法。

网友A:
有源晶振有DSP的。

网友E:
电阻分压会不会造成信号震荡。

网友F:
这样的时钟肯定不稳定的。

网友G:
是电压有问题吗?

网友H:
用两个电阻进行分压后可行。

网友I:
楼主测试了信号是否稳定嗯

网友J:
有源晶振为DSP提供时钟就可以。

网友K:
分压后再接到DSP的时钟输入端可行吗

网友L:
时钟工作是否稳定?有依据吗

网友M:
建议使用3.3V的晶体。

网友N:
使用无源晶振也能实现这个功能的。

网友O:
DSP的时钟输入端对电压有要求吗

网友J:
5V供电的有源晶振可以降低电压的。

网友F:
如果需要分频最好使用PLL这个。

网友I:
使用电容了吗?

网友G:
怎么不选择低电压的时钟芯片呢

网友H:
一般的没有这样操作时钟信号的

网友O:
用两个电阻进行分压这个方案不是很好。

网友N:
有源晶振的可行性怎么样?

网友M:
现在有很多的电压的晶振可以使用。

网友L:
楼主使用时多大的时钟晶振呢

网友K:
楼主是否有测试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