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信号布局

楼主(2019-03-13):
讲座上的材料多是电源干扰问题,能否DSP问题介绍板上高频信号布局(Layout)时要注意的问题以及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影响问题?

网友A:
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干扰主要是串扰

网友B:
嗯,在布局时模拟器件应尽量远离高速数字器件,高速数字信号尽量远离模拟部分

网友B:
并且应保证它们不穿越模拟地平面。

网友C:
注意电源和芯片的布局可能有影响。

网友D:
差分信号的设计也需要注意。

网友E(2019-04-15):
芯片与PCB互连的最主要问题是互连密度太高会导致PCB材料的基本结构成为限制互连密度增长的因素

网友F:
突出引线存在抽头电感,要避免使用有引线的组件

网友G:
要提供丰富的接地层。

网友G:
要采用模压孔将这些接地层连接起来防止3 维电磁场对电路板的影响。

网友H:
在放大器的电源端旁路电源以便降低噪声是PCB设计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网友I:
一般说来两个并联电容就足够了

网友J:
模拟电路处理模拟量是通过电路的结构完成

网友K:
电容器的配置、数量和电容值都要根据实际电路的要求而定。

网友L:
在高频段,电流会选择阻抗最小的路径。

网友M:
PCB中长并联线的长度和信号印制线间的接近程度可以降低电感耦合。

网友N:
模拟电路对切换噪声最为敏感。

网友J:
典型的数/模混合电路相互千扰的

网友E:
传输线拐角要采用45°角,以降低回损

网友I:
这种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最有效的

网友F:
高频环境下,最好使用表面安装组件。

网友H:
采用多个并联电容器将运算放大器的电源引脚直接接地。

网友G:
一定要留出充裕的时间仔细检查布线人的设计。

网友N:
在混合讯号系统布线中,应将两种电路彼此分开。

网友M:
最关键的是预先思考并且为了如何处理PCB上的信号制定出一个计划

网友L:
主要的影响包括寄生效应(前面提到的)和信号路径。

网友K:
接地平面起到公共基准电压的作用,提供屏蔽

网友O:
数字区域和模拟区域隔离开来,单点共地有很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