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仿真环境下有什么其他好的测试时间的方法?

楼主(2019-03-13):
硬仿真环境下有什么其他好的测试时间的方法?

网友A:
直接用profile下的clock

网友B:
通过定时器寄存器

网友C:
以前用的keil可以查看仿真的时间。

网友D:
对,很方便。

网友E: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啊,单步运行,八次for循环,j都直是0

楼主:
2楼说的没错,谢谢啦

网友F:
楼主是要看仿真的时间吗?

网友B:
CCS里面有时间计数

网友G(2019-04-12):
开发板测试,使用仪器测试时间

网友H:
用逻辑分析仪吧

网友I:
仿真时间误差很大

网友J:
定期器定时实现呢?

网友K:
最简单的就是使用串口输出指令吧

网友L:
这个测试的都不准确了。

网友M:
仿真中的单片机是100%在全速运行的

网友N:
用Proteus仿真单片机电子钟需要多少时间

网友O:
你获取时间值没有问题

网友P:
好像仿真软件都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K:
串口可以读取定时器然后计时

网友G:
从来没用KEIL 调试过代码。

网友J:
全速运行的时候可以查看相关的时间的

网友H:
最好是借助示波器等工具

网友I:
循环延时时间也可以的。

网友P:
楼主需要测试的是什么软件呢?

网友O:
可以检查定时器是否启动

网友N:
是问写程序需要的时间吗

网友M:
单片机是仿真的,并不是硬件的单片机

网友L:
改变IO引脚,然后捕获长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