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在烧录过程中出现烧录不成功的情况,只能烧录一部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03-13):
在烧录过程中出现烧录不成功的情况,只能烧录一部分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用仿真器还是用烧写器烧写的?

楼主:
单片机学的差不多了,下一步学点什么东西比较好

网友B:
有什么错误提示?

楼主:
提示PROGRAM CODE NOT  PASS

网友C:
注意一下烧写用的几根线可靠连接

网友D:
还得注意与外围元器件断开

网友E:
我在实际开发中   开始就是怀疑软件
事实往往是硬件问题

楼主:
嗯,呵呵,终于明白问题所在了

网友F:
连接不可靠导致的吧

网友G(2019-05-31):
楼主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