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如何采集外接的一个16位AD数据信号

楼主(2019-03-13):
STM32F407 如何采集外接的一个16位AD数据信号

网友A:
STM32F407的ADC只有12位。应该是无法采集16位ADC数据。

网友B:
看你采用什么型号的 ADC 芯片了

楼主:
通常有并口类型的接口的, 也有串行数据接口的, 现在串行的居多, 以 SPI 接口最常见.

网友C:
http://www.ti.com.cn/zh-cn/data-converters/adc-circuit/overview.html
如果还没有选择芯片, 可以去这边找找

楼主:
我还是一个小白,我看的网上有资料说用STM32F407的FSMC功能

网友D:
看楼主用什么16位的芯片了,,,看上面适合哪种接口了。

网友E:
FSMC这个速度快,还可以控制屏幕,控制存储器。

楼主:
我不需要高速的,1MS一次就可以,昨天看了看应该用串行芯片 用SPI估计就行了

网友F:
好像没办法 因为它本身是12位的啊

网友G:
加一个专用的ad芯片 呵呵呵

网友H:
这个没啥办法

网友I:
换一个控制芯片吧

网友J:
是说一个模拟信号? 还是说一个ad芯片?

网友K:
感觉楼主描述的不太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