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BOOT1和BOOT0具体在哪里改

楼主(2019-03-13):
BOOT1和BOOT0具体在哪里改

楼主:
想更改stm32的BOOT位,选用不同的启动方式,但是不知道BOOT位在哪里?是在软件里设置还是在板子上?我的板子没有任何开关之类的。请各位大神指教!我的是stm32f103的开发板。

网友A:
这个是在你的板子上改的。没有开关,看下有没有跳线帽一类的,在找不到,找板子的卖家

网友B:
在板子上改;

网友C:
看你的板子,如果你是在设计阶段,就看数据手册,找到对应的管脚。

网友D:
上你的开发板啊,谁知道你的什么样的,拍个高清无码的照片来。

网友E:
自己做的板子还是买的啊,给看看,告诉你在哪儿

网友F:
看芯片引脚,,BOOT1和BOOT0

网友G:
这种问题最高效的办法是百度。

网友H:
楼主选择了论坛发帖 相信你还是不明白boot0 boot1

网友I:
拍个照片发上来不就解决问题了么?板子上兴许也有丝印呢。另外板子通常也会有使用手册之类的文件,上面肯定会有说明的。

网友J:
查手册看看boot0 boot1是哪两个引脚,再看看电路板有没有引出

网友K:
boot0自己接地或者接高电平啊,boot1的话F0是设置的,F1没看过

网友L:
如果没有跳线开关之类的东东,那就是改不了。。。

网友M:
是说在硬件上还是软件上

网友N:
用硬件连接进行改变

网友O:
用跳线进行选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