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调试时发现纹波太大主要是哪方面DSP问题的问题?

楼主(2019-03-13):
系统调试时发现纹波太大主要是哪方面DSP问题的问题?

网友A:
如果是电源纹波大,加大电容滤波。

网友B:
这不一定是DSP的问题啦

网友C:
2楼一语道破天机

网友D:
最大需要考虑的原因是电源纹波

网友D:
电源对DSP应用太大了。

可以通过数字滤波的计算方法。

网友E:
电源波纹太大,可能是负载过大。

楼主:
在DSP芯片旁边多放置一些滤波的电容。

网友F:
基准电压纹波太大

网友G:
波电容的ESR和ESL是非常重要的参数

网友H:
在满足足够低的ESR和ESL的前提下,容量大些较好

网友I:
问题就可以肯定是出在PCB上

网友J:
取样回路和滤波回路要尽量贴近开关电源IC

网友K:
那就换更好的电源

网友L:
和带载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M:
使用线性LDO给ADC提供电源

网友N:
必须要进行滤波处理的

网友H:
开关电源的PCB设计非常重要

网友F:
对地接单个电容滤波效果不好

网友G:
硬件软件滤波效果都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O:
电阻用kΩ级以上,以增加滤波效果。

网友N:
不然供给电压很容易超出范围!

网友M:
防止开关电源纹波对ADC的干扰。

网友L:
电源纹波的影响非常大。

网友K:
器件手册的仔细阅读及理解是比较重要的准备工作。

网友J:
PCB走线不可太长、太细

网友I:
芯片的取样及滤波回路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