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看门狗问题

楼主(2019-03-13):
STM32F030芯片,需要用到低功耗,进入HALT模式,此时看门狗就没法使用了

楼主:
之前用过STM8S003,可以在进入低功耗时关闭看门狗

网友A:
对窗口看门狗一直不太搞的清楚

楼主:
请教用过的朋友,应该是使用窗口看门狗,然后进入halt模式后,定时唤醒吗?

网友B:
哪儿啊?我怎么没有找到。。。

楼主:
我其他功能都完成了,就差看门狗这块,由于成本要求比较高,就没有外加外部硬件看门狗在防止程序跑飞。谢谢各位了。

网友C:
你也可以考虑使用RTC alarm 事件定时唤醒。

网友D:
f系列的低功耗不是很低的

网友E:
按理说看门狗可以用的啊

网友F:
只有在最低功耗模式看门狗才不会工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