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的断点功能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9-03-13):
仿真器的断点功能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仿真器应该就是用PC软件仿目标MCU,当然这还要一定的目标硬件配合,关键字是"仿"

网友B:
应该是每条指令仿真完成后判断是否有断点

楼主:
仿真器与调试软件进行数据传输的时候,指令是不是要去截获数据流,还是可以有别
的办法可以获得?软件是KEIL。

网友C:
就是PC与硬件相互通信

网友A:
JTAG仿真 这个是很成熟的了
说一下传统的51的仿真 属于临时发挥 瞎说的
1 首先要能实现PC和MCU的通信 通常用串口 所以一般仿真器是没法仿串口本身的
2 MCU端要驻留一段程序来和PC端的程序来进行交互
3 MCU的应用程序每执行一条指令后都要检查一下是否有断点 这个检查工作当然是交给驻留程序来完成了
4 如何实现运行一条指令后就转到驻留程序呢 可以这样子 让某外部中断一直处于有效状态 例如电平触发中断 这样MCU就得一直去响应中断 而MCU响应中断之前得先完成当前指令 这样就完成了单步的功能 那么断点功能也变得简单了 无非就是需要记录下断点的位置 然后“单步”到此暂停住就是了
5 接下来的寄存器观察变量观察也不是什么难事了 但是是个琐事 需要驻留程序去扫描各寄存器的值 需要仿真软件去调用编译器的MAP文件从而有目的的去扫描存储区

网友B:
JTAG是调试器,和仿真器有本身区别

楼主:
我之前也想了很久,网上的这类信息比较少,有一个想法不知是否正确,我也看过之前的那种占用资源的仿真器的HEX代码,转换成汇编后有很多的RAM的数据定义看不懂,我起初的想法是通过程序的块区切换来完成断点操作,如果用户设定了断点,一旦执行到断点处,会跳入另一个区块执行等待程序,同时将寄存器的数据传给上位机,保存断点地址,跳出后指针恢复到原来的地址继续执行。所以这里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通讯协议,市面上的那种占用资源的仿真器都是使用MON51的协议,网上也没有公开协议,所以比较郁闷,感觉其他的东西花点时间总是能想出来的,但协议这东西……

网友C:
程序断点好弄,数据的就是3楼的办法

网友D:
严重影响执行速度

楼主:
哎,我再考虑考虑吧

网友E:
是啊,仿真器应该就是用PC软件仿目标MCU

网友F:
这个是跟你所用的编程软件相关系的哈

网友F:
至于具体是怎么实现的,肯定是编程软件跟仿真器存在一个数据协议的交互的

网友G:
我平时只是用的,还没仔细的想想是怎样实现的呢

网友G:
这个跟代码的仿真下载的机制是相关的哈

网友G:
还有绕不过去的就是程序代码的连接编译的过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