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可不可以这样得到比较精确的定时

楼主(2019-03-13):
可不可以这样得到比较精确的定时
void dleay(uint16 dly)
{
TIM_CTR = 0; // 假设递增计数
TIMER_ON;
while(TIM_CRT <= dly) ;
TIMER_OFF;
}

网友A:
定时器来定时最精准了,我个人不推荐用循环的方式

网友B:
一是计算麻烦,二是有隐患。

网友C:
可以这样做:复位IO口为低电平,在循环延时前设置某个IO为高电平,当循环延时结束时,设置该IO口输出低电平。

网友D:
示波器来测量延时时间是否正确,这样最精确了

网友A:
要多精准?一般延时也就做个大概。

网友E:
可以用定时器做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