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否介绍PCB布线对模拟信号失真和串音的影响

楼主(2019-03-13):
谁能否介绍PCB布线对模拟信号失真和串音的影响

网友A:
模拟信号与模拟信号DSP问题之间的干扰:布线时模拟信号尽量走粗一些,如果有条件,2个模拟信号之间用地线间隔

网友B:
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干扰:数字信号尽量远离模拟信号

网友B:
数字信号不能穿越模拟地。

楼主:
楼上两位说的太经典了,一人十分!!!

网友C:
模拟信号与模拟信号之间的干扰:布线时模拟信号尽量走粗一些

网友D:
2 个模拟信号之间用地线间隔

网友E:
画线条件允许时尽量粗,不要细 ,以减少干扰

网友F:
PCB的地最好要分开,减少干扰。

网友F:
数字信号尽量远离模拟信号

网友G:
这个就比较深奥了,不过地线的处理一定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