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PIC核OTP系列] sq013l进入电压变化中断后,不再进入main或者需要极长时间

楼主(2019-03-13):
sq013l,进入引脚电压变化中断后,会间隔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才能回到main里的while(1),或者干脆“死了”(中断能用但是main进不去),以下是部分代码
void main()
{
        Init_LED();
//        Init_Time0();
        Key_Init();
        while(1)
        {
                KEY_Fuction(Keycan());
        }
}

void Intr(void) __interrupt 0
{

        if(PBIF)
        {
                PBIE =0;
                PBIF = 0;
                Delay_MS(10);
                KEY_Fuction(Keycan());
                PBIE = 1;
        }
        else;
        asm(RETFIE);
}

网友A:
挺好的啊!!!!!1

网友B:
需要拿货 联系我  18126448445 龙先生

楼主:
我进行长时间的测试,在main()内写 led闪烁500ms间隔,其他东西都没有,一样的按键中断,发现当触发中断后,90s左右会RETURN会去。一定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C(2019-05-31):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不? 我也遇到仿真时卡死在中断里的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不? 我也遇到仿真时卡死在中断里的情况。

芯圣的Keil仿真驱动程序编写的非常粗糙,在使用中可以发现许多Bug.
仿真反应慢.有时重新建立一个新的项目就快了.好像是堆积了许多垃圾需要清除有点奇怪.
还有尽量减少观察内容也可以使仿真加速.仿真在每次断点时都要从单片机读取状态信息,你观察的内容越多读取的时间就越长.
更好的方法是如果条件允许,尽量使用Keil的软件做局部仿真验证,速度和准确性都是极好的.
许多问题反映给客服,他们会说只要将就能用就行了,他们很忙,没有修改驱动的计划.

网友E:
看样子有可能是堆栈溢出造成的,CALL的时候会压栈,返回时出栈,这个芯片只有5级堆栈,减少调用就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

网友(2022-03-18):
上海芯圣一级代理 出芯圣ic   企鹅号 2914373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