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N76E003单片机ICP一下断开一下连接问题

楼主(2019-03-13):
用ICP软件  链接 老是链接一下 断开一下 链接一下断开一下 ,一直这样。下载程序显示APROM验证失败。然后我把ICP里面的验证关闭,就不会跳出错误 程序是烧录下去了,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板子会这样。用Keil软件下载的时候,显示下载失败,但是程序能够正常运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很纠结,求救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
数据线是不是有问题。或者USB接口不稳定。换个数据线或者USB接口试试。

@598330983 :好的。我试一下
@527610bian :换个电脑试试看。如果还这样,可能是烧录器问题。
数据线什么的都试过了,还是不行。最奇怪的是,刚开始调试的时候没事,调试一会就不行了,我还以为是芯片问题,然后换个新的芯片还是这样。换了另一块样板也是开始没问题,烧录几次就出现状况。。。。程序还能正常运行。。。。。

网友A:
可以检查下config或代码里面是否开启wdt reset

看门狗吗??没配置,关闭了,没启用

网友B(2019-05-24):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并且我发现规律应该是flash有坏块烂掉了的缘故。或者有的下载线太长了。

网友C:
下载线接触不良或者太长。

网友D(2019-11-0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出现一时断开一时连接,校验APROM失败的情况,这个帖子是我的解决办法 https://bbs.21ic.com/icview-287761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