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关于这个发射电路原理

楼主(2019-03-14):
请大神帮帮忙,这个电路的详细的发射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就是开关+自激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开关+自激振荡

能详细介绍下过程吗,比如怎么反馈的,怎么选频的,谢谢啦

网友A:
反馈选频全在Q1基极的滤波器。用表面波滤波器,只要电路对315M的增益不是太差都能够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选频全在Q1基极的滤波器。用表面波滤波器,只要电路对315M的增益不是太差都能够振荡 ...

这个是属于电容三点式还是电感三点式?射极那个电容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属于电容三点式还是电感三点式?射极那个电容起什么作用?

都不是。

网友A:
表面波滤波器要比LC或一般的晶体复杂一点点。一般的,增益够了不需要纠结相位问题,这个滤波器总是可以给出适合振荡的相位

网友B:
关键在于SAW的选频反馈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手机完全看不到电路。这种电路别研究了,线路太少则各项指标难以周全,还是用基极接地型电容三点式为佳。C1 ...

这是高手
换个格式,并适当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