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28335与STM32F407进行SPI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9-03-14):
28335作为主机,STM32F407作为从机,主机发送从机接收。28335使用McBSP的SPI模式,发送端应该没有问题;STM32F407接收数据时总是接收一半,另一半为零,而且一次接收完毕后STM32F407的状态寄存器会显示溢出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
STM32F407SPI配置程序如下: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3,GPIO_AF_SPI2);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2,GPIO_AF_SPI2);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3,GPIO_AF_SPI2);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SPI2,ENABLE);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SPI2,DISABL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Slave;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2->CR1&=0XDFC7;
SPI_Cmd(SPI2, ENABLE);
将STM32F407的数据寄存器赋值到数组rdata,接收到值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可以的啊!!!!!

网友B:
具体程序自己详细琢磨,出现这样的问题多半是双方相互访问时,地址信息错位了。一个地址高,就是位数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程序自己详细琢磨,出现这样的问题多半是双方相互访问时,地址信息错位了。一个地址高,就是位数宽。 ...

能说的再仔细一些吗?

网友C:
用示波器监控一下

网友D:
估计是协议不统一

网友E:
是不是缓存没有处理好啊

网友F:
示波器能看到发送的数据是完全的吗

网友G:
慢慢一步步调试查找错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