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合泰单片机

楼主(2019-03-14):
烧录不了,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好烦,烧录不了了

网友A:
没有碰到过啊!

网友B:
不也有成功的么????

网友C:
肯定是硬件问题了。
芯片电源没有加滤波,烧写引线太长,ICP信号线有其它电路影响

网友D:
真诚欢迎电子行业的朋友加入电子芯片交流群共同探讨  QQ群号 56155850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硬件问题了。
芯片电源没有加滤波,烧写引线太长,ICP信号线有其它电路影响 ...

对的,有个振动机开关,断掉就可以了

网友E:
什么型号?

网友F(2020-09-16):
HT66F018 仿真不了,提示“ICE已连接,但未识别到仿真EV",有解吗?

网友G(2020-12-28):
引用 网友F:
HT66F018 仿真不了,提示“ICE已连接,但未识别到仿真EV",有解吗?

HT66F018 不能仿真,HT66V018 才能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