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分析

楼主(2019-03-14):
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分析

        电容器在电子电路中几乎是不可缺少的储能元件,它具有隔断直流、连通交流、阻止低频的特性。广泛应用在耦合、隔直、旁路、滤波、调谐、能量转换和自动控制等电路中。熟悉电容器在不同电路中的名称意义,有助于我们读懂电子电路图。

        1、滤波电容:接在直流电源的正、负极之间,以滤除直流电源中不需要的交流成分,使直流电变平滑。

        一般采用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器或钽电容,也可以在电路中同时并接其他类型的小容量电容以滤除高频交流电。

        2、去耦电容:幷接在放大电路的电源正、负极之间,防止由于电源内阻形成的正反馈而引起的寄生震荡。

        3、耦合电容:接在交流信号处理电路中,用于连接信号源和信号处理电路或者作两放大器的级间连接,用以隔断直流,让交流信号或脉冲信号通过,使前后级放大电路的直流工作点互不影响。

        4、旁路电容:接在交、直流信号的电路中,将电容并接在电阻两端或由电路的某点跨接到公共电位上,为交流信号或脉冲信号设置一条通路,避免交流信号成分因通过电阻产生压降衰减。

        5、调谐电容:连接在谐振电路的振荡线圈两端,起到选择振荡频率的作用。

        6、衬垫电容与谐振电容:主电容串联的辅助性电容,调整它可使振荡信号频率范围变小,幷能显著地提高低频端的振荡频率。

        是当地选定衬垫电容的容量,可以将低端频率曲线向上提升,接近于理想频率跟踪曲线。

        7、补偿电容:与谐振电路主电容并联的辅助性电容,调整该电容能使振荡信号频率范围扩大。

        8、中和电容:并接在三极管放大器的基极与发射极之间,构成负反馈网络,以抑制三极管间电容造成的自激振荡。

        9、稳频电容:在振荡电路中起稳定振荡频率的作用。

        10、定时电容:在RC时间常数电路中与电阻R串联,共同决定充放电时间长短的电容。

        11、加速电容:接在振荡器反馈电路中,使正反馈过程加速,提高振荡信号的幅度。

        12、缩短电容:在UHF高频头电路中,为了缩短振荡电感器长度而串接的电容。

        13、克拉泼电容:在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中,与电感振荡线圈串联的电容,起到消除晶体管结电容对频率稳定性影响的作用。

        14、锡拉电容:在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中,与电感振荡线圈两端并联的电容,起到消除晶体管结电容的影响,使振荡器在高频端容易起振。

        15、稳幅电容:在鉴频器中,用于稳定输出信号的幅度。

        16、预加重电容:为了避免音频调制信号在处理过程中造成对分频量衰减和丢失,而设置的RC高频分量提升网络电容。

        17、去加重电容:为恢复原伴音信号,要求对音频信号中经预加重所提升的高频分量和噪声一起衰减掉,设置在RC网络中的电容。

        18、移相电容:用于改变交流信号相位的电容。

        19、反馈电容:跨接于放大器的输入与输出端之间,使输出信号回输到输入端的电容。

        20、降压限流电容:串联在交流电回路中,利用电容对交流电的容抗特性,对交流电进行限流,从而构成分压电路。

        21、逆程电容:用于行扫描输出电路,并接在行输出管的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以产生高压行扫描锯齿波逆程脉冲,其耐压一般在1500V以上。

        22、校正电容:串接在偏转线圈回路中,用于校正显像管边缘的延伸线性失真。

        23、自举升压电容:利用电容器的充、放电储能特性提升电路某点的电位,使该点电位达到供电端电压值的2倍。

        24、消亮点电容:设置在视放电路中,用于关机时消除显像管上残余亮点的电容。

        25、软启动电容:一般接在开关电源的开关管基极上,防止在开启电源时,过大的浪涌电流或过高的峰值电压加到开关管基极上,导致开关管损坏。

        26、启动电容:串接在单相电动机的副绕组上,为电动机提供启动移相交流电压。在电动机正常运转后与副绕组断开。

        27、运转电容:与单相电动机的副绕组串联,为电动机副绕组提供移相交流电流。在电动机正常运行时,与副绕组保持串接。

        电容器在电子线路中的作用一般概括为:通交流、阻直流。电容器通常起滤波、旁路、耦合、去耦、转相等电气作用。用作贮能元件也是电容器的一个重要应用领域,同电池等储能元件相比,电容器可以瞬时充放电,并且充放电电流基本上不受限制,可以为某些设备提供大功率的瞬时脉冲电流。

        1 、隔直流:作用是阻止直流而让交流通过。

        2 、旁路(去耦):为交流电路中某些并联的元件提供低阻抗通路。

        3 、耦合:作为两个电路之间的连接,允许交流信号通过并传输到下一级电路

        4 、平滑或滤波: 将整流以后的脉状波变为接近直流的平滑波,或将纹波及干扰波虑除。

        5 、温度补偿:针对其它元件对温度的适应性不够带来的影响,而进行补偿,改善电路的温度稳定性。

        6 、计时:电容器与电阻器配合使用,确定电路的时间常数。

        7 、调谐:对与频率相关的电路进行系统调谐,比如手机、收音机、电视机。

        8 、储能: 储能型电容器通过整流器收集电荷,并将存储的能量通过变换器引线传送至电源的输出端。电压额定值为 40 ~ 450VDC 、电容值在 220 ~ 150 000μF 之间的铝电解电容器为较常见的规格。根据不同的电源要求,器件有时会采用串联、并联或其组合的形式, 对于功率级超过 10KW 的电源,通常采用体积较大的罐形螺旋端子电容器。

        9、浪涌电压保护:开关频率很高的现代功率半导体器件易受潜在的损害性电压尖峰脉冲的影响。跨接在功率半导体器件两端的浪涌电压保护电容器通过吸收电压脉冲限制了峰值电压,从而对半导体器件起到了保护作用,使得浪涌电压保护电容器成为功率元件库中的重要一员。

        半导体器件的额定电压和电流值及其开关频率左右着浪涌电压保护电容器的选择。由于这些电容器承受着很陡的 dv/dt 值,因此,对于这种应用而言,薄膜电容器是恰当之选。不能仅根据电容值 / 电压值来选择电容器。在选择浪涌电压保护电容器时,还应考虑所需的 dv/dt 值。

        10 、 EMI/RFI 抑制: 这些电容器连接在电源的输入端,以减轻由半导体所产生的电磁或无线电干扰。由于直接与主输入线相连,这些电容器易遭受到破坏性的过压和瞬态电压。采用塑膜技术的 X- 级和 Y- 级电容器提供了最为廉价的抑制方法之一。抑制电容器的阻抗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减小,允许高频电流通过电容器。 X 电容器在线路之间对此电流提供“短路”, Y 电容器则在线路与接地设备之间对此电流提供“短路”。

        11 、控制和逻辑电路 :各类电容器均可能被应用于电源控制电路中。除非是在恶劣环境条件的要求,否则这些电容器的选择一般都是低电压低损耗的通用型元件。

        整流电路的输出电压不是纯粹的直流,从示波器观察整流电路的输出,与直流相差很大,波形中含有较大的脉动成分,称为纹波。为获得比较理想的直流电压,需要利用具有储能作用的电抗性元件(如电容、电感)组成的滤波电路来滤除整流电路输出电压中的脉动成分以获得直流电压。
        常用的滤波电路有无源滤波和有源滤波两大类。无源滤波的主要形式有电容滤波、电感滤波和复式滤波(包括倒L型、LC滤波、LCπ型滤波和RCπ型滤波等)。有源滤波的主要形式是有源RC滤波,也被称作电子滤波器。直流电中的脉动成分的大小用脉动系数来表示,此值越大,则滤波器的滤波效果越差。

        脉动系数(S)=输出电压交流分量的基波最大值/输出电压的直流分量

        半波整流输出电压的脉动系数为S=1.57,全波整流和桥式整流的输出电压的脉动系数S≈O.67。对于全波和桥式整流电路采用C型滤波电路后,其脉动系数S=1/(4(RLC/T-1)。(T为整流输出的直流脉动电压的周期。)

        电阻滤波电路
        RC-π型滤波电路,实质上是在电容滤波的基础上再加一级RC滤波电路组成的。如图1(B)RC滤波电路。若用S表示C1两端电压的脉动系数,则输出电压两端的脉动系数S=(1/ωC2R)S。

        由分析可知,电阻R的作用是将残余的纹波电压降落在电阻两端,最后由C2再旁路掉。在ω值一定的情况下,R愈大,C2愈大,则脉动系数愈小,也就是滤波效果就越好。而R值增大时,电阻上的直流压降会增大,这样就增大了直流电源的内部损耗;若增大C2的电容量,又会增大电容器的体积和重量,实现起来也不现实。这种电路一般用于负载电流比较小的场合.

网友A:
电容的作用是储能,可将不稳定的电能,变成稳定的电能后传送给电路。

网友B:
电容有滤波作用、耦合作用、降压作用、隔直流作用、储能作用、旁路作用、谐振作用。

网友C:
电容器的种类很多

网友D:
常采用电解电容器作为控制电路中的滤波元件

网友E:
电容的作用滤波具体用在滤波中

网友F:
电容和电解电容的作用不同吗?

网友G:
滤波电容:它接在直流电源的正、负极之间

网友H:
一般常采用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器

网友I:
直流电路中电容器一般起隔断直流的作用

网友J:
可以有效的抑制外界电压的突变对CPU的冲击

网友F:
电容是怎么工作的?它有什么作用?

网友A:
电容的基本工作原理就是充电放电,当然还有整流、振荡以及其它的作用。

网友E:
大容量电容滤低频,小容量电容滤去高频。

网友B:
电容的作用——储能

网友D:
电容器主要用于交流电路及脉冲电路中

网友C:
不同种类的电容器其作用也不同。

网友J:
电容作用很多: 滤波 耦合 去耦合 EMI 旁路 等等

网友I:
电容器在电力系统中是提高功率因数的重要器件

网友H:
可以在电路中同时并接其他类型的小容量电容以滤除高频交流电

网友G:
滤除直流电源中不需要的交流成分,使直流电平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