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358

楼主(2019-03-14):
为什么BT反接时LED也会亮呢,大家说说,谢谢啦

网友A:
查查手册,看LM358允许输入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手册,看LM358允许输入范围。

就是不太懂,

楼主:
方便说说嘛,谢谢啦

网友B:
其内部结构产生的“相位反转”状况。保持输入电压在它的DATASHEET给出的共模电压范围内不会出现这个状况。

网友C:
建议测量下电路各节点的电压,
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电压值,有没有器件已经损坏的。

如果判断不出问题所在,晒晒测量结果。

网友D:
电压低于0V后,就出现这种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低于0V后,就出现这种反转了。

如图所示,只要正相高于2.5V以上,输出高电位;正相小于0Ⅴ以上时,比如反接时,输出也高电位,可以这么理解吗,谢谢啦

楼主:
我看了一下358pdf,BT反接时电流如图,是不是BT电压高于2.5V时电路才输出高电位呢,说得不对不要踩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只要正相高于2.5V以上,输出高电位;正相小于0Ⅴ以上时,比如反接时,输出也高电位,可以这么 ...

是啊,就是说,电池反接,指示灯也亮的。

网友E:
通过PROTEUS仿真,电池反接,led并未亮,所以应该是你的某个元器件坏了

仿真不可全信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通过PROTEUS仿真,电池反接,led并未亮,所以应该是你的某个元器件坏了

既然你会仿真,那顺便看看那个B1上流过多大的电流。

然后判断358是不是会坏掉。

不知道仿真软件能不能仿真原件坏掉的情况。

比如说,一个12V的灯泡,接到220V上,是应该亮呢,还是应该不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过PROTEUS仿真,电池反接,led并未亮,所以应该是你的某个元器件坏了

没有元件坏,358也没有坏,我特意换了几个测的,

网友G:
1. 358有最小输出电压.
2. 对于NPN来说,它的驱动是电流型的,并非是电压小就不会有电流。
3. 发光二极管即使有小电流也会亮。
我想是这几个条件加到一起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