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通讯不正常

楼主(2019-03-14):
    设备和上位机软件运行了4个小时后,两者突然不通讯了,重启上位机软件也无法重新连接,利用串口助手作为上位机软件也无法正常通讯,USB口拔掉重新插上也无效,最后使用电脑上另外一个usb口,又可以正常通讯了。
        正常通讯后,又换回原来的usb口,通讯也正常,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检测一下发送方发送数据了没偶

网友B:
没有被烧掉吗

网友C:
当时usb口发热了吗

网友D:
会不会冗余数据过多 导致冲死了

网友E:
如果是长期运行出问题 那就可能是数据处理方面有问题

网友F:
估计是读取和写入有冲突

网友G:
这种情况是不是你的下位机卡死了,如果你的设备可以装串口监听工具的话,可以看到不通讯时的串口状态

网友H:
有可能是驱动装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