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16位PIC单片机定时器分频问题

楼主(2019-03-14):
PIC24单片机,定时器分频比的选择有什么原则吗,定时周期初值有没有要求,必须为整数吗,比如PR1=312.5,是不是可以的,谢谢。

网友A:
单片机都是整形的...你这个小数,臣妾做不到啊.......
或者调整分频比, 然后初始值就可以取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都是整形的...你这个小数,臣妾做不到啊.......
或者调整分频比, 然后初始值就可以取整了. ...

恩,已经调整了分频比。请问定时器的分频比有什么要求吗?再次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已经调整了分频比。请问定时器的分频比有什么要求吗?再次谢谢您。 ...

一般是根据你需要的定时精度来选择分频比的.

网友:
直接用MCC,一键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