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单片机都是CMOS电平吧

楼主(2019-03-14):
今天在网上采购读卡器,厂家问接口要TTL电平还是232电平,
我就说要TTL电平的,但是问他拿规格书一看,明明是CMOS电平啊

网友A:
厂家问的 “要TTL电平还是232电平” 和你说的 “TTL电平还是CMOS电平” 指的不是一回事,厂家的意思是你要连单片机的还是连电脑的

网友B:
不是很清楚

网友C:
232电平是负逻辑电平,标准是+/-3V ~ +/-15V, -3~-15V 代表 1 电平, +3~+15V 代表 0
TTL 一般理解包含 TTL, CMOS 电平, 真正的TTL电平器件现在极少见了,毕竟是几十年前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32电平是负逻辑电平,标准是+/-3V ~ +/-15V, -3~-15V 代表 1 电平, +3~+15V 代表 0
TTL 一般理解包含 TT ...

这个单片机怎么这么奇怪的,输出的IO 是TTL电平,输入 IO是 CMOS 电平?

网友C:
不奇怪,这个2.8V的意思是芯片保证 在5V电源,IO输出10mA时,高电平的最低电压不低于2.8V
  如果输出为 0.1mA时,估计就接近Vcc了,它IO内部的MOSFET有导通电阻存在

网友D:
有的单片机输入还是使用TTL电平的,比如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