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42 有 SysTick 定时器 吗 ?

楼主(2019-03-14):
STM32F042 有 SysTick 定时器 吗 ?

网友A:
CM4和CM3内部都有SYSTick定时器,可以用于精确延时

楼主:
这里的CM4、CM3指的是 Cortex-M4、Cortex-M3 吗 ?

楼主:
Cortex-MO(STM32F042)内部有 SysTick 定时器 吗 ?

网友B:
Systick 是 M0 内核里的定时器, 所以只要是 M0 内核, 一定有这个定时器.

网友C:
1. 这里的CM4、CM3指的是 Cortex-M4、Cortex-M3 吗 ?

网友D:
有的,没听说哪款没有

网友E:
都有systick的。

楼主:
谢谢各位,明白了

网友F:
应该是有的啊

网友G:
不可能没有

网友H:
当然有了  每个都有啊

网友I:
每种型号的都有

网友J:
每一个型号的都会有 这个不可或缺

网友K:
有  没有就没法干活了

网友L:
有  每种都有 这个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