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开发板只下载了一次程序就下载不进去了

楼主(2019-03-14):
stm32开发板只下载了一次程序就下载不进去了

楼主:
新买的stm32f103开发板,只烧进去一次程序,就再也烧不进去了,还是用segger软件下进去的,keil压根就没下进去

楼主:
不行,下载时显示没有设备识别。

楼主:
网上有说更改boot1和boot0设置,选用其他的启动模式,但是板子上没有任何开关之类的

网友A:
在keil里改还是在哪里改?

网友B:
估计你是把 SWD 的引脚配置为IO功能了  所以无法识别

网友C:
用ISP的方式先把芯片擦除一下

网友D:
keil里没法开;
你程序是不是操作和JATG相关的IO啊;

网友E:
官方的?你用ST-LINK2下载,百分百搞定。

网友F:
应该是在程序中关闭了SWD功能,可以BOOT1接V+后再下载。

网友G:
先用串口下载,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G:
不可能是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H:
检查一下跳线帽,看下是否松动

网友H:
不行的话,就考虑换一个芯片试一下。

网友I:
报的什么错误啊

网友J:
会不会是哪里短接了 导致烧毁了

网友K:
换一个芯片试试 是不是还是这种情况

网友L:
是不是写错flash地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