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物联网云平台,求指个方向。

楼主(2019-03-14):
大家好,有一些关于物联网云平台的疑问,求大家指个方向。

首先我自己的情况是:
1,没有具体搞过物联网云平台,唯一相关的“经验”只是用串口和8266通讯,通过8266和TCP/IP连接发信息到局域网PC.
2,没搞过ARDROID编程,只会PC平台C#写一点不太复杂的程序。

我的需求是:
1,想设计一件小产品,消费级,最好是能让用户通过物联网查看的。 类似常见的产品,例如收集家里的温湿度,用户能通过手机查看。
2,通讯模块先考虑8266+家庭路由器介入互联网。

希望有用过云平台的朋友,给我以下的疑问指个方向。
1,基于我的需求应该不算复杂,选择哪个云平台,开发难度比较低,比较好上手?
2,有没有哪个云平台,能比较傻瓜化的生成手机APP。可以给用户(而非开发者)使用?

本人实在在这方面没有经验,恳请大家给指条路,谢谢。

网友A:
物联云平台设计范围很广,如果只是通过手机APP查看,那就看是通过哪类行业产品,物联网产品有很多种类,你能开发应该有过了解,是通过手机查看,了解温湿度,那就有传感器,数据传输,后台,或者NFC,超高频,高频等方式解决。
APP开发通过C#,如果太复杂不会,客户先做个消费机或者读取机,或者身份识别信息写入读取,慢慢一点点开发,这个只要熟悉接口及程序编译就可以慢慢写出来。另外RFID硬件产品是有提供SDK开发包及协议的。根据硬件产品提供的开发包就可以试着慢慢来做。
本人一只菜鸟从10年底,一头钻进物联网行业。一干就是九年,熟悉物联网行业涉及的RFID所有硬件产品及熟悉行业应用案列。可以和各位交流学习探讨。
同时公司硬件产品研发,软件开发,提供解决方案。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或者交流学习都可以。避免打广告嫌疑就不说公司名字了。本人QQ:3035078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联云平台设计范围很广,如果只是通过手机APP查看,那就看是通过哪类行业产品,物联网产品有很多种类,你 ...

您好,谢谢回复。

对于传感器之类的,这个事通过单片机进行读取或数据汇总。
我主要觉得迷茫的是,单片机通过网络模块(例如8266)传到云平台,哪个平台开发难度低一点,功能不需要太复杂,最好是能生成手机APP给最终用户使用的。

网友B:
话说,不知道哪里违规了?

不能直接说出云平台名?

有广告嫌疑?

网友C:
   真诚欢迎电子行业的朋友们加入电子芯片交流群共同探讨 QQ群号 561558502

网友D(2019-06-02):
楼主物联网云平台做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