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写eeprom 24c02

楼主(2019-03-14):
stm32 写 24c02 这样的eeprom 延时比较多,会不会影响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呢????????

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B:
别的还有什么其他功能呢?不一定影响吧,用eeprom都这样

网友C:
追求稳定的话 可以加点延时

网友C:
一般没什么问题

网友D:
不碍事,几微秒。
https://blog.csdn.net/qq_20553613/article/details/82733817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追求稳定的话 可以加点延时

怕影响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碍事,几微秒。
https://blog.csdn.net/qq_20553613/article/details/82733817

谢谢  资料很好

网友C:
是的,加多了也会有影响

网友:
当然影响。 不过你用这个玩意儿,你讲究毛效率

网友:
首先你这个玩意儿上了,你就不是频繁操作它吧,你不要操作太频繁,需要的时候才进行存储。比如你不操作的时候,操作的时候临时放RAM里,等你不操作时候,然后查询是否有需要保存的内容。然后保存,这样表面上就是效率大大的。

网友E:
能详细描述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追求稳定的话 可以加点延时

我现在用硬件i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