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X系列的开发平台是否不能用KEIL

楼主(2019-03-14):
CC254X系列的开发平台是否不能用KEIL

网友A:
不是的,主要看你平台选用的MCU

网友B:
ti的产品可以选用ccs的

网友C:
只能用iar

网友D:
从编译器角度看没有问题,但调试工具,以及技术资料是否丰富,还是IAR比较成熟。

网友E:
只要是带ARM 内核的都支持keil的开发的

网友F:
这个可以用CCS吧

网友G:
不知道IAR能不能开发这个。

楼主:
CC254X系列是51内核,一般用iar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