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定时器中断中改变定时周期的问题

楼主(2019-03-14):
STM32关闭ARPE位,就是ARR值可以直接改变,假设当前的ARR值比较大,ARR=5000,当进入定时器中断后,CNT计数器已经计到50(CNT=50),如果这时候给ARR寄存器赋值为30,定时器怎么运行呢

网友A:
猜想是CNT计数器会一直加到65536,然后溢出进入中断,下次CNT比较值才变为50

网友B:
CNT计数器的值也是可以改变的

网友C:
void TIM_SetCounter(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Counter)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ALL_PERIPH(TIMx));
  /* Set the Counter Register value */
  TIMx->CNT = Counter;
}

网友D:
CNT的值只能增模式,有没有其他的模式

网友E:
用示波器看下

网友E:
是不是在设置了值之后,要重新设置下CNT的值

网友D:
在定时器中断函数里,直接修改相关寄存器就行了。

网友F:
好像是计算完这个一个周期就开始新的

网友G:
可以在实践中看看结果

网友H:
这个标志位是干嘛用的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猜想是CNT计数器会一直加到65536,然后溢出进入中断,下次CNT比较值才变为50
...

是的,假设向上计数模式,此时计数器计数到自身满量程溢出后,重新开始计数,当CNT=50时 发生比较事件。

网友J:
会向上计数到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