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K晶振是什么封装

楼主(2019-03-14):
32.768K晶振是什么封装

网友A:
有几种,买一个回来自己做吧。

网友B:
我是买到了自己画的,
我出板之前得去市场上看看,选型的东西好买吗?

网友C:
价格如何,最后才决定使用。
当然也就买到几个,做板和测试用

网友D:
最好先确定用什么样的再画板。

网友E:
如果只是画板练手,封装画一个1W电阻大小,一头出两个脚,间距1.27mm就可以了

网友F:
最便宜的应该是圆柱形的.....

网友G:
常用有3*8
2*6等

网友A:
封装貌似有几种,你是要最小的封装吗?

网友H:
这个主要一个是SMD的,还一个是DIP的

网友I:
用的最多的是dip的封装的

网友J:
这个有DIP的封装的,还有更多的是SMD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