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主板设计的一般步骤是 ?

楼主(2019-03-14):
DSP主板设计的一般步骤是 ?谁能简单说说?一定要简单

楼主:
还有就是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网友A:
1.选择芯片;2.设计时序;3.设计PCB。

网友B:
最重要的是时序和布线。

网友C:
参考TI提供的EVM板

楼主:
哈哈,多谢,确实够简单,我的路还很长,哎

网友D:
时序和布线是很重要的

网友E:
有没有特殊的地方要考虑

网友F:
这个我很赞同的,,时序上的设计不能忽略的

网友F:
这个先参照开发实验板的进行吧

网友D:
就先参照实验开发板提供的例程进行设计的。

网友G:
先参照实验开发板的进行一个设计的,将主要功能的实现。

网友H:
然后就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细节性的设计,逐步完善的,这样比较好。

网友D:
可以参照实验开发板,学习模仿

网友I(2019-04-13):
首先需要明确DSP硬件系统组成,根据系统控制要求选择合适的DSP芯片,即DSP选型

网友:
DSP硬件系统组成,基本系统组成为AD,DA,存储单元等

网友J:
首先当然是DSP的运算速度,存储器容量,数据格式等基本性能

网友K:
应该设计DSP的最小系统。

网友L:
对DSP系统进行PCB板设计

网友M:
根据功能选择适合的DSP芯片!

网友N:
了解硬件平台资源,如硬件存储器资源、外设IO资源、通讯接口等等

网友O:
有关硬件电路设计进行分析

网友P:
DSP使用时一般是:DSP开发板+仿真器

网友Q:
有硬件数字电路设计经验吗?

网友L:
一般情况下,dsp芯片应远离模拟器件,尽量远离高速器件。

网友I:
设计DSP最小系统;DSP的结构和外设接口;最后进行固件开发,并在CCS上进行debug调试。

网友K:
一般包括电源电路,时钟电路,复位电路,JTAG电路等基本设置。

网友:
其中DSP芯片一般包括ADC,存储器RAM,ROM,串行总线SPI,输入输出GPIO等。

网友J:
从其集成的外设单元,电源管理功耗,成本等因素来进行综合考量。

网友Q:
百度上可以下。 GOOGLE上可以下

网友P:
主要是通过仿真器将DSP开发板与电脑连接,这样所编写的程序才能写入DSP芯片,以及在计算机上通过(CCS)调试DSP开发板

网友O:
而其中的设计内容包含:复位电路、数模转换电路、外部存储器、电源芯片、晶振、接口芯片等

网友N:
为DSP的初始化工作做准备的

网友M:
分析开发项目需求,即软件所需要具备的功能,如AD采样、通讯、外设控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