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is里面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3-14):
求dis里面是什么意思

void dis_temp()//温度显示函数
{
     if(temp_flag=1)
     {
        if(t_b==0)
       {
         dis(12,12,t_s,t_g,13,12);
       }
       else
       {
         dis(12,t_b,t_s,t_g,13,12);
       }
     }
     else
     {
        dis(14,t_b,t_s,t_g,13,12);
     }

网友A:
你应该找给你这个码的人

楼主:
似乎是显示函数。

网友B:
这个是用来温度显示函数用的吧

网友C:
你要把dis这个函数也粘贴上来才能看得懂吧

网友D:
dis函数里面怎么写的?

楼主:
dis是个函数,在其他的地方有定义的的。

网友E:
这个要把DIS函数放出来才能给你写出。。。

网友F:
这个没有dis函数谁知道啊,用到的函数得贴出来吧。

网友G: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吧,就是个显示函数。

网友H:
进来看看,dis()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网友I:
我只能说是温度显示函数,,看注释呀

网友J:
在这里是调用了温度显示函数dis(12,12,t_s,t_g,13,12);

网友K:
这问题问的

网友L:
应该是显示函数.显示个位,十位,千位.

网友M:
你该问怎么找dis_temp函数

网友N:
楼主得把用到的函数得贴出来

网友O:
很难猜测,自己写一个也行啊,应该是显示温度的

网友P:
函数体在哪里

网友Q:
这么看  看不出来的

网友R:
代码不全 无法判定

网友S:
是不是跟显示屏进行通讯呢啊

网友T:
这种问题  不好回答

网友U:
有没哟可能是二总线通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