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电流互感器采样电路计算公式

楼主(2019-03-14):
大家好,这个采样电路应该怎样去计算输出电压,计算出来的电流误差很大,用的是电流互感器 4000:1

我现在是这样计算的  采集的电压/采样电阻*4000,  这样的话误差有点大,希望大家能指点一下

网友A:
电流互感器二次不可以接入这么大的电阻。

电流互感器通过单片机测量的话,应该怎么用呢?

网友B:
老chang说得对。闭门造车,怎么不去抄别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chang说得对。闭门造车,怎么不去抄别人的?

这个就是抄别人的,美的空调上就是这样设计的

抄板也是个技术活儿,不是随便都能做好的

网友C:
你这个电路不能对小信号进行采样

网友C:
这个电路不能对小信号进行采样。

网友D(2019-11-09):
CT 出来的电流经过IV转换,放大,整流滤波,即可输入MCU的AD,这个叫平均值电流,乖以一个波形糸数即得有效值,以上针对正弦电流波形而言,如果真有效值,必须采用电流平方加和,开根号,采用非线性电路或算法实现,工对电流波形连续取样,平方,累积之和,开根号。即得有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