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芯片资料

楼主(2019-03-14):
在一个USB加湿器电路板上看到一个8脚芯片丝印为KW518S,封装为SOP-8,但查不到芯片资料,请问有了解这个芯片的吗

您成功了吗?可以教教我妈?

网友A:
直接替换掉就OK了

楼主:
这是描的电路图

楼主:
按图来看是不是定制的单片机芯片呢

网友B:
目前大部分的廉价OTP单片机都是类似的封装: Pin1为 Vcc, Pin8 为 Gnd
可以随便找到一样封装的替代芯片,这种不需要ADC的,SO-8封装的空片只要 一毛两三分钱 一片, 帮定片只要几分钱

网友C(2019-05-20):
您好请问可以换成什么芯片?

网友D(2020-03-26):
是通泰 TTP320-AO8/BO8(雾化器驱动芯片)     打其他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