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导通是否因为漏电流导致?

楼主:
论坛的大神们,小弟在分析电路时遇到一个问题,一直疑惑不解。问题如下:
该图是一个看门狗电路,测试时三极管T3一直处于饱和导通状态,在WDI处输入高电平时,WDI'处得到也近乎一个高电平,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在WDI处输入低电平,理论上三极管不导通,WDI'处的电平应该和芯片管脚的电平(1.56V)一致,实际测试时,WDI'处的电平为低。为什么会出现低电平呢,对此不解。

下图是看门狗芯片的WDI管脚说明

网友A(2019-03-15):
WDI口本身是高阻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WDI口本身是高阻态。

这和高阻态有什么样联系?还请指教下

楼主:
我也在等大神解答

网友B:
真诚欢迎电子行业的朋友们加入电子芯片交流群共同探讨 QQ群号 561558502

网友C:
发射极加下拉电阻

网友D:
“但是在WDI处输入低电平,理论上三极管不导通”--你的错误在这里。
NPN三极管,C和E对调的时候,也就是E电位比C电位高的时候,你以为它不导通,其实它仍然可以导通,只是它的放大倍数比较小。
所以在WDI处输入低电平,T3导通,把WDI`也拉低了。
从设计的角度来说,你犯了另一个错。就算T3如你所愿截止了,那WDI就是浮空状态。你怎么能让一个输入引脚浮空呢?

网友E(点评):
谢谢你,受教了。

网友F:
太有才了!把电路图画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