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LF2407的A/D转换精度保证DSP问题措施。

楼主(2019-03-14):
TMS320LF2407的A/D转换精度保证DSP问题措施。

网友A:
参考电源和模拟电源要求干净。

网友B:
硬件给的精度不可能完全实现   可以在软件上处理一下

网友C:
建议使用外部的ADC采集信号。

网友D:
电源对电路的应用非常大,参考电压的问题。

网友E:
首先要电源稳定,不要有波动。
ADC转换的负载不能太大

网友D:
考虑到精度方面的设计,一方面是对采集数据的做软件滤波上的处理

网友B:
另一方面就是在信号采集过程中尽量保持信号的稳定性。

网友D:
先是要保障采集的信号稳定的。

网友F:
采集数据的做软件滤波上的处理

网友G:
参考电压要稳定
采来的数据要滤波

网友H:
分辨率由 A/D 的位数决定, 位数越多,电压分辨率越高

网友I:
精度是测量结果与标准值的误差,这是硬指标。

网友J:
Vref 的稳定度

网友K:
内部噪声指标会影响测量精度

网友L:
输入数字量位数愈多,输出电压可分离的等级愈多

网友M:
转换器中各元件参数存在误差

网友N:
运算放大器的零漂等各种因素

网友O:
引起非线性误差的原因较多

网友P:
选用高稳定的VREF

网友Q:
主要是一个稳定的电源才可以的。

网友L:
误差精度及因电路结构工作稳定度。

网友H:
实际效果如何还要看精度指标。

网友K:
选择 A/D 芯片要综合考虑芯片的位数、精度、速度、功耗等指标。

网友I:
分辨率高是精度高的前提,但是分辨率高未必精度一定高

网友J:
芯片抗干扰能力有很多影响。

网友Q:
楼主看看信号是受到什么因素干扰的呢。

网友P:
应选择位数较多的高分辨率的转换器

网友O:
接地或接VREF也要影响到精度问题。

网友N:
实际精度还与一些转换误差有关

网友M:
基准电压不够稳定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I:
建议改成π形滤波,两个电容中间隔一个电阻

网友R:
硬件设计最重要    评估一下有效位数和转换速率    不行就换更高性能的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