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制造展示]
【21ic DIY秀】+基于STM32单片机+机智云远程控制与监控系统

楼主:
本次DIY视频链接如下: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ExOTg1NjgwOA==.html?spm=a2hzp.8253869.0.0
本次设计的所有资料(代码工程 、引脚分配  工具  调试助手 )打包分享给大家!

先来个段子:
学妹:学长,最近闲吗?有个事情想麻烦你一下?
我:还好吧,不是很忙,学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学妹:我不会单片机,我们老师让我做一个有关单片机的毕业设计,这个该如何是好?我:交给我吧,没有你学长做不到的。(在女生面前吹牛,大家可以原谅!)
学妹:好啊!嗖嗖嗖,一堆文件飞了过来!
我:什么? stm32? 还联网? 还要远程控制?  还要监控? 厉害了我的学妹!
学妹:我就选的是这个题目,感觉不难吧?
我:还可以吧,是需要费些时日。
学妹:伟大的学长,你就是我的左手右脚,我一步也离不开你。
我:我评估了下,这个东西得做二十年了。
学妹:什么?你要纠缠我20年啊!
我:如果注定你是我的,还在乎这20年,一个指令就可以收了你!
学妹:你要干嘛?
我:我先送你的礼物,两颗心,选一个?

学妹:哇!!好厉害,我都要了!
我:没出息的样子!哈哈哈!
学妹:哼,别扯这么多没用的,开始做吧!
我:好的,正式开始DIY之旅!!!

题目:基于STM32单片机远程控制与监控系统

1.写在前面的话:本次DIY也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虽然自我感觉良好。在二姨家的这段岁月感觉自己也参加了几个类似的活动,期间收获很大,读研期间虽然老师布置的东西多,任务中,但我依然不负使命,积极参加二姨家的活动,学习大家的经验,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此贴也可以为感兴趣的初学者的一个参考!

2.初步规划: (模块选型)
从学妹的角度从发,我决定选择:STM32F103C8T6 作为主控芯片(大学期间学的都是F1系列,大家接触到的第一个都应该是F103ZET6吧),这里选择C8T6 可以节约成本,引脚数更少,不至于资源浪费。说到远程呢?必须要有一个WIFI模块,这样可以一键连接我们的Internet,说到一键入网,哈哈哈!我自己都会觉得很牛的!然后就是需要一些传感器了,这里我选择了两个传感器:
1. DHT11温湿度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当前环境的温湿度(主要是便宜,也可以满足要求!)
2. MQ-2 可燃气体监测,这个模块可以监测环境中是否有可燃气体存在,接口处有模拟量和数字量,为了方便这里我们直接用单片机的GPIO去检测该模块的数字量端口,发生电平突变时,就意味着存在可燃气体。
    接下来就是输出端口的控制,本次DIY尽可能的满足生活需要,在一些宿舍和房间布置该diy装置,实时的查看效果,选择了带光耦隔离的继电器模块,这样可以消除交流市电带来的干扰,进一步保护单片机。选择三路继电器输出,可以外接三路家庭控制电路。

3.购买模块:
3.1 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买回来就是这个样子,不是很贵,但是很多外设足够我们自己使用。焊接好排针如下图,这里预留了SWD下载调试接口,使用STlink 或者Jlink下载还是美滋滋的!

  3.2这个是联网的wifi模块,采用ESP8266 MOD 可以支持多台APP同时连接控制,模块还加入了CH340下载芯片,可以轻松实现各种云端的SDK固件烧写。

4.焊接组装:
底板采用万用洞洞板+排针引出(可以拆拔),我们再需要最小系统的时候可以将从底板上取下,可以重复利用,人性化设计理念
  整体焊接图如下:

  可燃气体检测模块局部图:

  温湿度传感器局部图:

  继电器模块局部图:

串口打印信息口输出,可以连接至PC端输出信息。

5.电路原理图部分:   STM32F103C8T6 最小原理图如下, 包括下载调试SWD接口 所有的IO 排针引出,BOOT选择电路, 电源滤波稳压电路,电源指示灯,调试指示灯电路 晶振电路 复位电路 RTC时钟电路等。附上PDF文件

6.调试部分:(注:调试代码仅供大家参考,可下载最终工程代码
   STM32F103c8t6的调试:
   附上测试程序 STM32F103C8T6核心板测试程序.zip (3.96 MB) ,通过ST-link 或者Jlink烧写到STM32 最小系统即可完成对PC13 引脚  LED指示灯闪烁。

//头文件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GPIOLIKE51.h"

//函数声明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文件名称:Delay
//功能概要:延时
//参数说明:nCount:延时长短
//函数返回:无
//=============================================================================

void Delay(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文件名称:main
//功能概要:主函数
//参数说明:无
//函数返回:int
//=============================================================================
int main(void)
{
          GPIO_Configuration();
    while (1)
        {
                PCout(13)=1;
                Delay(0xfffff);
//                Delay(0xfffff);
//                Delay(0xfffff);
//                Delay(0xfffff);
                PCout(13)=0;
                Delay(0xfffff);
//                Delay(0xfffff);
//                Delay(0xfffff);
//                Delay(0xfffff);
    }
}

//=============================================================================
//文件名称:GPIO_Configuration
//功能概要:GPIO初始化
//参数说明:无
//函数返回:无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C , ENABLE);
//=============================================================================
//LED -> PC1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继电器驱动调试:   设计了三路继电器,在没有接入云端之间需要完成对继电器的硬件驱动,这里我们先以标准库为例,后面需要改为HAL库,这里只是为了完后对继电器的单独控制的调试工作。驱动代码如下,附上测试 RELAY.zip (600 Bytes)
#include "led.h"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ifndef __LED_H
#define __LED_H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K3_ON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3)
#define   K3_OFF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3)

#define   K2_ON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4)
#define   K2_OFF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4)

#define   K1_ON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5)
#define   K1_OFF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5)
void LED_Init(void);

#endif

   DHT11温湿度传感器调试:先使用标准库,通过串口助手实时打印DHT11 温湿度传感器的温度,这里使用了火哥的测试代码打包如下:
#ifndef __DHT11_H
#define        __DHT11_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SysTick.h"

#define HIGH  1
#define LOW   0

#define DHT11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DHT11_PIN     GPIO_Pin_11
#define DHT11_PORT                GPIOB

//带参宏,可以像内联函数一样使用,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
#define DHT11_DATA_OUT(a)        if (a)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0);\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0)
//读取引脚的电平
#define  DHT11_DATA_IN()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0)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humi_int;                //湿度的整数部分
        uint8_t  humi_deci;                 //湿度的小数部分
        uint8_t  temp_int;                 //温度的整数部分
        uint8_t  temp_deci;                 //温度的小数部分
        uint8_t  check_sum;                 //校验和

}DHT11_Data_TypeDef;

void DHT11_GPIO_Config(void);
static void DHT11_Mode_IPU(void);
static void DHT11_Mode_Out_PP(void);
uint8_t Read_DHT11(DHT11_Data_TypeDef *DHT11_Data);
static uint8_t Read_Byte(void);

#endif /* __DHT11_H */

#include "bsp_dht11.h"

/*
* 函数名:DHT11_GPIO_Config
* 描述  :配置DHT11用到的I/O口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DHT11_GPIO_Config(void)
{
        /*定义一个GPIO_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开启DHT11_PORT的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DHT11_CLK, ENABLE);

        /*选择要控制的DHT11_PORT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HT11_PIN;

        /*设置引脚模式为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引脚速率为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DHT11_PORT*/
          GPIO_Init(DHT11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拉高GPIOB10        */
        GPIO_SetBits(DHT11_PORT, GPIO_Pin_10);
}

/*
* 函数名:DHT11_Mode_IPU
* 描述  :使DHT11-DATA引脚变为上拉输入模式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static void DHT11_Mode_IPU(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选择要控制的DHT11_PORT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HT11_PIN;

           /*设置引脚模式为浮空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DHT11_PORT*/
          GPIO_Init(DHT11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
* 函数名:DHT11_Mode_Out_PP
* 描述  :使DHT11-DATA引脚变为推挽输出模式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static void DHT11_Mode_Out_PP(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选择要控制的DHT11_PORT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HT11_PIN;

        /*设置引脚模式为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引脚速率为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DHT11_PORT*/
          GPIO_Init(DHT11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
* 从DHT11读取一个字节,MSB先行
*/
static uint8_t Read_Byte(void)
{
        uint8_t i, temp=0;

        for(i=0;i<8;i++)
        {
                /*每bit以50us低电平标置开始,轮询直到从机发出 的50us 低电平 结束*/
                while(DHT11_DATA_IN()==Bit_RESET);

                /*DHT11 以26~28us的高电平表示“0”,以70us高电平表示“1”,
                 *通过检测 x us后的电平即可区别这两个状 ,x 即下面的延时
                 */
                Delay_us(40); //延时x us 这个延时需要大于数据0持续的时间即可

                if(DHT11_DATA_IN()==Bit_SET)/* x us后仍为高电平表示数据“1” */
                {
                        /* 等待数据1的高电平结束 */
                        while(DHT11_DATA_IN()==Bit_SET);

                        temp|=(uint8_t)(0x01<<(7-i));  //把第7-i位置1,MSB先行
                }
                else         // x us后为低电平表示数据“0”
                {
                        temp&=(uint8_t)~(0x01<<(7-i)); //把第7-i位置0,MSB先行
                }
        }
        return temp;
}
/*
* 一次完整的数据传输为40bit,高位先出
* 8bit 湿度整数 + 8bit 湿度小数 + 8bit 温度整数 + 8bit 温度小数 + 8bit 校验和
*/
uint8_t Read_DHT11(DHT11_Data_TypeDef *DHT11_Data)
{
        /*输出模式*/
        DHT11_Mode_Out_PP();
        /*主机拉低*/
        DHT11_DATA_OUT(LOW);
        /*延时18ms*/
        Delay_ms(18);

        /*总线拉高 主机延时30us*/
        DHT11_DATA_OUT(HIGH);

        Delay_us(30);   //延时30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DHT11_Mode_IPU();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DHT11_DATA_IN()==Bit_RESET)
        {
                /*轮询直到从机发出 的80us 低电平 响应信号结束*/
                while(DHT11_DATA_IN()==Bit_RESET);

                /*轮询直到从机发出的 80us 高电平 标置信号结束*/
                while(DHT11_DATA_IN()==Bit_SET);

                /*开始接收数据*/
                DHT11_Data->humi_int= Read_Byte();

                DHT11_Data->humi_deci= Read_Byte();

                DHT11_Data->temp_int= Read_Byte();

                DHT11_Data->temp_deci= Read_Byte();

                DHT11_Data->check_sum= Read_Byte();

                /*读取结束,引脚改为输出模式*/
                DHT11_Mode_Out_PP();
                /*主机拉高*/
                DHT11_DATA_OUT(HIGH);

                /*检查读取的数据是否正确*/
                if(DHT11_Data->check_sum == DHT11_Data->humi_int + DHT11_Data->humi_deci + DHT11_Data->temp_int+ DHT11_Data->temp_deci)
                        return SUCCESS;
                else
                        return ERROR;
        }
        else
        {
                return ERROR;
        }
}

/*************************************END OF FILE******************************/
   MQ-2 可燃气体模块调试:
   这个模块操作很简单,类似于按键操作,只需要去检测相应的GPIO管脚的电平高低即可!这里和按键一起驱动,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按键来连接网络,调    试的驱动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 KEY1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KEY1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KEY1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KEY2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KEY2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KEY2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K1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GPIO_SPEED_FREQ_HIGH;  //key1
  HAL_GPIO_Init(K1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K2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GPIO_SPEED_FREQ_HIGH;  //key2
  HAL_GPIO_Init(K2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K3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GPIO_SPEED_FREQ_HIGH;  // MQ
  HAL_GPIO_Init(K3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MQ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MQ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13, 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14, 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15, GPIO_PIN_SET);
}

网友A(点评):
先等为敬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的帖子老是要审核,就重新发了一个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已经坐好了,就是整理帖子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已经做好了,就是整理帖子了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遇到审核问题可以找我,我还奇怪呢,你以前的帖子呢

楼主(2019-03-31):
ESP8266wifi模块的调试:
对ESP8266的测试我们采用AT指令,连接电脑,打开串口助手软件,选择相应的COM端口即可。测试AT指令简单测试如下:

1.AT:测试模块是否存在,期待返回值:OK

2.AT+RST 重启模块

3.AT+GMR 查看版本信息

4.ATE0/ATE1(关闭,打开回显) 我们为了方便需要关闭回显。

5.AT+CWMODE =2 设为AP热点模式(电脑无线网卡可以搜索到相关热点)

6.设置AP热点模式(AT+CWSAP_DEF ="sanqi","1234567890",5,3)其含义为:热点名称sanqi,密码 1234567890  使用通道5 加密方式为WPA2_PSK

好了,剩下的AT 指令大家就慢慢琢磨,这里不再演示了!

来自 3楼

楼主:
机智云固件SDK的烧录(为了和第三方的云端通讯,我们必须要在esp8266中烧写第三方的库,下面是烧写第三方库的具体流程。)
1.下载机智云SDK固件包

进入机智云官网,开发者中心->下载中心->GAgent

本次设计用的是 ESP8266,所以我们选择 ESP8266 对应的 GAgent 固件 (也可以下载旧版本,根据个人意愿吧)

附上下载后的固件,省的大家再去下载了。

2.准备SDK烧录软件
准备好 机智云GAgent 固件后,需要一个固件的烧写工具。固件下载工具,我们用的是机智云官方推荐的乐鑫原厂固件烧写工具。打开界面如下

同时也附上该烧写工具和一些配置文件,提供给大家下载。

3.烧录SDK固件按照以下地址填充对应路径文件,分别包括以下文件:
1. blank.bin文件  地址为0x3fe000
2.boot_v1.5.bin文件  地址为0x00000
3.esp_init_data_default.bin文件  地址为0x3fc000
4.GAgent_00ESP826_04020024_17062808.bin文件,地址为0x01000
该文件位于下载的机智云SDK库中,分为四合一文件和单独文件两个版本,这里选择单文件版本。
烧写软件配置如下,配置完毕后先按住ESP8266wifi模块的下载按键和复位按键,点击软件的start 先送复位按钮,等到下载进度在运行时松开另一个按键。

来自 4楼

楼主:
机智云与STM32单片机通讯与调试过程:将机智云固件SDK烧录到模块中可以尝试进行连接通信分为以下5个步骤:
1.添加一个小项目,加入如下图数据点,这里只有三路继电器和温度湿度和可燃气体数据。

选取联网方案,这里选择wifi 芯片选择stm32F103 C8  也可以选择公共芯片,后期需要移植。然后选择生成代码包。

2.获取调试机智云APP。在机智云下载中心-> 开发和调试工具中可以下载,这里选择安卓APP

附上APP工具,需要可以点此链接下载

3.修改按键引脚,实现连接网络操作。打开工程,定位到main.h 修改默认的联网的按键引脚,这里我设计的板卡按键引脚是PB11 因此改为PB11  PB10暂时备用
同时也添加了需要的继电器引脚和MQ-2可燃气体引脚。

我们再来看下main.c中按键联网的方式:
按键key1 这里我们备用,硬件电路保留。

添加了key2 使用长按操作可以配置入网。

4.添加底层操作,打通机智云下行数据的通讯
定位到gizwits_product.c 文件下,添加下行用户执行操作,如下 添加了按键K1 K2 K3 操作。

5.添加传感器驱动,打通机智云上行数据的通讯。
定位到gizwits_product.c 文件下,在userHandle函数中添加 上行数据代码。如下 利用定时器间隔传输数据,添加了温度、湿度和可燃气体的上传。

来自 5楼

楼主:
整体调试,需要解决了以下四个问题
连接电路,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上电了!

1.串口是否有数据输出?
很不错,上电串口打印了数据:一次设备都可以正常初始化,等待连接网络!

2.上电是否可以通过按键连接网络?
打开机智云APP ,手机先连接家庭的路由器,或者别人手机的热点,建议热点名称和密码不要太复杂,点击一键配置。

DIY的板字上电,长按key2按键,等待APP引导入网。
经过几十秒的等待,可以发现已经连接到网络上了,真是有一大惊喜。

3.APP是否可以控制三路继电器?
   添加继电器底层的HAL库,既可以进行测试,发现APP上的三个按键可以灵活的控制继电器的开关。

4.APP上是否可以显示温度和湿度的变化?
  需要单独编写DHT11 的HAL库驱动,完成对温湿度的读取,然后进行对机智云端的上传。

5.改变可燃气体的浓度APP上是否会发生改变?
使用火机对着可燃气体模块,可以看到APP端检测的变化。

通过一个星期的系统调试,以上要求都已已经完成!

网友B:
楼主啊! 真是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啊! 真是可以的啊!

哈哈,一般,逗大家开心

楼主:
已更新,欢迎围观

网友C:
为什么都没有完整的?好像都是大概框架

网友C:
楼主能发个完整版给我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发个完整版给我不?

正在更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都没有完整的?好像都是大概框架

还没更新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发个完整版给我不?

30号之前,必须是完整的!

网友D:
这个可以,谢谢分享,坐等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谢谢分享,坐等更新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发个完整版给我不?

已经更新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谢谢分享,坐等更新

已更新完

网友E:
楼主这个真棒,强力推荐

网友F:
这个做的不赖 ,膜拜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做的不赖 ,膜拜大佬

感谢支持

网友G:
有  这个硬件原理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  这个硬件原理图么?

有啊 上面有个PDF  其实就是一个32最小系统  串口2连接到wifi模组就好了

那个继电器 连接那块?小白 不是很懂

网友H:
main,Led,delay函数可以看到,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H:
main,Led,delay函数可以看到,支持

有工程代码包哦

网友I:
顶一下,niu淫呀

楼主:
小意思,打酱油的

网友J:
本人想自学STM32单片机,需要从最基础的哪里开始打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本人想自学STM32单片机,需要从最基础的哪里开始打基础?

关注下正点原子,和野火电子

网友K(2019-04-30):
引用 楼主:
机智云固件SDK的烧录(为了和第三方的云端通讯,我们必须要在esp8266中烧写第三方的库,下面是烧写第三方库 ...

记得8266刷机智云的固件后,就是不用AT指令配置了吧,怎么还有

楼主:
引用 网友K:
记得8266刷机智云的固件后,就是不用AT指令配置了吧,怎么还有

是的,AT指令是以前调试模块用的,写的比较详细。

那就OK

网友L:
楼主,已经完成更新了么?做的很好,我来学习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已经完成更新了么?做的很好,我来学习一下,谢谢

更新完了,可以作为一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