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对电路的全部元器件进行布局需要注意些?

楼主(2019-03-14):
对电路的全部元器件进行布局需要注意些?

网友A:
按照电路的流程安排各个功能电路单元的位置,使布局便于信号流通,并使信号尽可能保持一致的方向。

网友B:
以每个功能电路的核心元件为中心,围绕它来进行布局。元器件应均匀、 整齐、紧凑地排列在PCB上.尽量减少和缩短各元器件之间的引线和连接。

网友C:
在高频下工作的电路,要考虑元器件之间的分布参数。一般电路应尽可能使元器件平行排列。这样,不但美观.而且装焊容易.易于批量生产。

网友D:
位于电路板边缘的元器件,离电路板边缘一般不小于2mm。

网友E:
电路板的最佳形状为矩形。长宽比为3:2成4:3。电路板面尺寸大于200x150mm时.应考虑电路板所受的机械强度。

网友F: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 “pcb布局布线规则”,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可以直接下载。楼主可以去搜索下载看看,我就不在这里转载了。

网友G:
高频电路,要考虑元器件之间的分布参数

网友H:
印象最深的是晶振下方不走电源线

网友H:
注意信号源的处理的,不同的供电电源部分尽量不要交叉的。

网友I:
电源部分跟信号部分最开分开布局设计

网友J(2019-04-16):
元器件的排列要便于调试和维修

网友K:
同结构电路部分,尽可能采用“对称式”标准布局

网友L:
发热元件要一般应均匀分布

网友M:
去偶电容的布局要尽量靠近IC的电源管脚

网友N:
适当考虑使用同一种电源的器件尽量放在一起

网友O:
摸拟小信号、高速信号、时钟信号和同步信号等关键信号优先布线

网友P:
电源层和地层之间的EMC环境较差,应避免布置对干扰敏感的信号

网友Q:
将各元件摆放在它合适的位置

网友R:
布局结果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布线的效果,从而影响到整个设计功能。

网友S:
元器件放置方向考虑布线

网友R:
元器件最好单面放置。

网友J:
小元件周围不能放置大元件、需调试的元、器件周围要有足够的空间。

网友Q:
布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

网友K:
按照均匀分布、重心平衡、版面美观的标准优化布局

网友P:
有阻抗控制要求的网络应尽量按线长线宽要求布线

网友L:
总的连线尽可能短,关键信号线最短

网友O:
尽量为时钟信号、高频信号、敏感信号等关键信号提供专门的布线层

网友M:
并使之与电源和地之间形成的回路最短。

网友N:
便于将来的电源分隔

网友S:
在元器件的布局方面,应该把相互有关的元件尽量放得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