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能否帮我参考一下

楼主(2019-03-14):
现在有个变送器项目想用XTR115,前级用低功耗运放来调理,有两种运放供电方案,能否帮我参考一下:
1.运放采用单+5V供电:采用XTR115的8脚(VREG)和1脚(VREF),相当于+-2.5V供电。

2.运放采用单+-5V供电:采用XTR115的8脚(VREG),然后用电荷泵芯片将此电压转换成-5V,用+-5V供电。

楼主:
为了增加信号的动态范围,我倾向于第二种,是否可以?

网友A:
可以,但是注意xtr115的输出能力

网友B:
对,看是否能够驱动用电荷泵

网友C:
电荷泵的驱动能力不是很强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楼主

网友D:
如果想驱动大负载    还是建议使用开关电源   楼主

网友E:
由于 In 是输入电流的. 所以用 1 通常也能满足要求

网友F:
第一种是可以的,这个设计起来比较简单的。

网友G:
现在的MCU大多3.3V供电的,若采用单片机自身的AD 的话,±2.5V的参考电压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H:
   真诚欢迎电子行业的朋友们加入电子芯片交流群共同探讨 QQ群号 561558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