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好学吗

楼主(2019-03-14):
STM32F103好学吗

网友A:
我有stm32f103最小系统开发板 但我不会用

网友B:
其实跟51一样,只是功能多了,也可以用寄存器写也可以用函数的。

网友C:
你有这时间犹豫好不好学,还不如埋头去啃

网友C:
函数其实就是 定义好了的寄存器,因为32的寄存器100多个,一般不好记,所以有了函数,一般有51基础32很好学,adc什么的都有现成的了,32就是定义好引脚,使能函数就ok了。

网友D:
个人觉得 f1虽然是低端,但是入门学习很合适。

网友E:
看STM32的手删。结合你现有的基础就OK了。

网友F:
本人就是看完STM32的指令系统及硬件介绍后,就直接上手做产品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有stm32f103最小系统开发板 但我不会用

推荐 火哥 原子的教程 ,可以先看书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有stm32f103最小系统开发板 但我不会用

就是寄存器换成了库函数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有stm32f103最小系统开发板 但我不会用

现在都是HAL库了,之前是标准库

网友H:
很容易上手的,多练习范例,然后在范例的基础上添加自己的代码,不难。

网友I:
想跑程序不难  想学精通了不容易

网友J:
应该说比较好学

网友K:
没学过这个 我用过407  还可以

网友L:
感觉学起来不难 关键看你的底子

网友M:
上手还是比较容易的,买一块开发板,按照例程先跑起来,然后对照手册改一下看看运行效果。

网友N:
感觉不难学

网友O(2019-04-15):
鬼知道,我已经看了一个星期了。好枯燥,不过后面做项目要用,只能硬头皮去学了。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