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A产生PWM波

楼主(2019-03-14):
用MSP4305418A的定时器A产生PWM波时,发现有TA0.0和TA1.0的脚都对应比较输出0单元,想请问这是否说明两个引脚对应的单元都是比较单元0

楼主:
两个引脚的输出内部是可以连到一起的啊?

网友A:
不对吧,在管脚定义时是否定义相同。内部是不可以连的,我没有用过,你可以仔细看一下datasheet

网友B:
应该是连接到比较单元两个不同输入口,内部会连接的

网友C:
错了,不会连接的

网友D:
定时器输出可以直接给比较器,有内部连接,但与那两个管脚无关

网友A:
MSP430F1X有两个定时器,定时器A和定时器B,两个定时器的使用完全一样,但还有一个内部看门狗定时器,下面小编就介绍下定时器A和看门狗定时器的使用技巧。

定时器的作用,产生定时中断和PWM脉宽调制,还可以捕获外部事件发生的时间,还可以用作捕获/比较器。

定时器工作模式有:停止模式,增计数模式,减计数模式,增减计数模式。停止模式比较好理解,主是使定时器停止、暂停。增计数模式就是从0开始计数,直到设定的一个值CCR0,超过就回到0,此时会产生一个定时中断,时间就是CCR0的时间,减模式就是设定一个初值CCR0,计数器会一直减,直到减到0,又将产和一个定时中断,时间了为CCR0。增减计数模式,即计数器从0开始计数,直到CCR0,又开始减计数,直到回到0,此时产生一个中断,时间为2倍CCR0。

如果想定时1S钟,那么先设置定时器的CCR0为1S钟到达,进入中断后,再在CCR0的基础上,再加上CCR0,保证定时时间一样长。

对于PWM输出,在相对应的引脚要设置成第二功能,然后就可以软件设置,PWM的频率及占空比。

对于内部看门狗定时器,一般就是在程序开始时就禁用看门狗。也可以定时喂狗,喂狗的目的就是防止程序跑飞,当程序一旦跑飞,就会触发看门狗定时器中断,从而产生系统复位。

网友E:
这个是很容易实现的,设置好相关寄存器的占空比的

网友A:
楼主提到的这两个管脚的,要先确认是否是都跟timerA 相关

网友F:
只要是跟着相关的就可以分别输出不同占空比的PWM信号的

网友E:
PWM输出,在相对应的引脚要设置成第二功能

楼主:
这个还是得多研究芯片手册,timerA的寄存器怎么配置的

网友G:
PWM方波的就是比较。
F5内部有PWM的功能。

网友H:
可能是这两个都可以直接给比较器

网友I:
定时器输出可以直接给比较器,有内部连接